自己画的输入回路,请指教!

楼主(2009-08-07):
请问RX的取值多少?

网友:
是不是这样画更能表达信号流程.
原理图是表达信号流程的,接线图是表达元件物理连接关系的,现在大学教育概念都不清了,不知那些老师怎么当的.

光耦输出接了上拉电阻就可以了,没有必要再接下拉.

楼主:
呵呵,谢谢指点!
请问RX的取值多少?

网友:
发光管怎么能和光耦输入并联呢,发光管的压降约1.8V,光耦输入端的压降约1.2V.这样的话发光管是不会亮的.

网友:
【6楼】 liheming
是对的,发光管一般宜与光耦的LED串连,从发光管可判断光耦工作,有利于检修,在通断情况下,用万用表测光耦输出就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