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tek的tds420是采样示波器还是普通示波器?

楼主(2009-08-07):
刚去看了一家二手仪器店,店主说100m采样可以做到200m带宽,并且不是采样示波器。我不相信,回来查了一下,果真是100采样,200带宽,并没有明确说明是采样示波器,http://www.yt5117.com.cn/yt5117_Product_5309172.html。网页不能复制,只能麻烦大家点击去看了。

楼主:
没人回答么?
摘自它的说明书一段
Simultaneous acquisition of waveforms in all channels at the maximum
digitizing rate of 100 Megasamples/second. All channels acquire at the
full analog bandwidth of 150 MHz (TDS 410 and TDS 420) or 350 MHz
(TDS 460) and all have the same features.

不知道100m的采样率,模拟做到150m有什么意义?

网友:
这种重复采样存储示波器是由于当时的ADC还没有那么高速,而模拟带宽却已经很高了。当时的HP也这样,这种适合于查看重复波形,单次或实时带宽要低的多,至少要低于乃奎斯特频率。

楼主:
谢谢,那就是说它在观察高频时是采样示波器,低频才能做到实时。类似的型号还有hp54600系列吧?带宽100m,采样率才20m。
另,可否理解为那个时代的特殊产物?现在的示波器一般采样率都在带宽的十倍左右,这样搭配才更合理一些。

网友:
低端示波器实现起来比较容易,采样率一般都是带宽的5到10倍,这样可以看到较多细节,而高端示波器通常只有2.5倍,再通过DSP处理。

楼主:
再次感谢!
现正在搭建自己的实验室,差点被js忽悠了,和我说什么hp和tek的标法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