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驻极体话筒的问题。

楼主(2009-08-07):
想使用驻极体话筒对环境声音进行拾取,首先希望能保证一定的拾取范围,测试了几种麦克风的电路,发现拾音距离十分有限。

有几个问题希望有经验的朋友能够给与解答。

1、普通驻极体话筒信号输出的 电压幅值 有多大?

2、给驻极体供电电源串联的电阻在阻值上有什么要求。

3、驻极体话筒在电路中是否可以看成是 电容

4、一般驻极体放大电路的放大倍数取什么样的值比较合适。

如果有类似设计知识的网络资料,希望能告诉我,谢谢。

楼主:
自己顶一下。没人给解答吗?

网友A:
最近正在做这个东西,了解不多。
1、输出电压VPP一般就几个毫伏
2、串联的电阻主要是给MIC一个合适的偏压,一般驻极体的偏压都在1.5V~3V之间,具体要看厂家参数,
3、就是一个信号源,在偏压上叠加了和声音强度对应的信号
4、驻极体话筒有不同的灵敏度,但是我觉得谈不上多少放大倍数,你看下他的工作原理就知道,市面上任何一个MIC如果要做环境拾音,就要配套相应的话筒放大器电路。可以采用运放。我的电路做两级运放,增益在26DB左右,离话筒近距离用力拍手能达到输出VPP=2×Vdd,用的是轨到轨运放,而且还有削波失真了。但是在10米以内轻微的声音都能听见。

楼主:
谢谢  【2楼】 Appcat 苹果猫

我准备先用三极管试试,熟悉一下情况,做这个东西感觉很吃力,很多时候莫名其妙的噪声和失真很难处理。

增益稍高就很难控制噪声。    很头疼。

网友:
控制噪声,电源和布线是关键

楼主:
【4楼】 Appcat 苹果猫

积分:2172
派别:
来自:菜刀帮
控制噪声,电源和布线是关键

----------------------------------------

谢谢 , 那我就先用电池开始试验。

网友:
用运放做放大,偏置根据话筒而定,运放电路才说放大倍数,驻极体说是拾音效果??DB才对

网友:
用三极管比运放好!感觉

楼主:
【7楼】 tianyuwei

积分:94
派别:
来自:
用三极管比运放好!感觉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正用三极管做,增益设置的较高,环境噪声现在比较大。  改负反馈了。

网友:
窃_听器的灵敏度好像都是很高的啊,什么50米的声音都听得到呢……

楼主:
【9楼】 icer1

积分:92
派别:
来自:深圳
窃_听器的灵敏度好像都是很高的啊,什么50米的声音都听得到呢……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汗!

网友(2009-11-01):
呵呵 。我以前也做过,个人感觉是从你的mic的引线上串过来的,当你把它拿到手中的时候,人体对他的感应也是很大的。

网友(2014-11-24):
引用 网友A:
最近正在做这个东西,了解不多。
1、输出电压VPP一般就几个毫伏
2、串联的电阻主要是给MIC一个合适的偏压, ...

留个联系方式呗,我正要做一个声控开关,检测拍手,来启动lcd背光灯

网友:
之前用三极管做过~~~就用9012,效果不错~~~电脑用,yy试音时候,10米以外轻声说话能听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