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ilinx FPGA 配置芯片管脚复用的问题

楼主(2009-08-07):
大家都知道,FPGA芯片的配置管脚分为专用管脚和可复用管脚两类,我现在有个疑问,在芯片配置的过程当中,那个可复用的管脚接的一根是配置线,一根是外部电路的信号线,如果在配置的过程中,那个信号线也在给这个管脚送数据,这样的情况下对芯片的配置有没有什么影响,或者说是FPGA芯片配置时这些可复用管脚有没有什么要求。

网友:
楼主说的那种情况会导致配置时信号冲突,应在电路设计上回避。
1、如该复用脚无论在配置或正常工作中都是输出的,则没问题。
2、如该复用脚在正常工作中是输入的,则需在配置时让正常工作时的那个信号呈高阻态。

除非I/O实在不够用,建议不要轻易拿输入信号线复用,否则处理起来很麻烦。

楼主:
你的见解非常正确,这个就是当时在设计的时候出现了一些疏忽,把管脚给复用了,以后一定要注意的,希望别人别再出现我这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