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B][ICC][GCC][IAR]AVR Software Framework - QUEUE[Service]

楼主(2009-08-07):
[使用说明]

    1、这是一个通用队列模板

    2、定义一个队列请使用宏 START_DEFINE_QUEUE()  和  END_DEFINE_QUEUE
       其中 START_DEFINE_QUEUE()需要传递一些参数
           # define START_DEFINE_QUEUE(__NAME,__SIZE,__TYPE,__POS_TYPE)
              __NAME :       队列的名称
              __SIZE :       队列的大小
              __TYPE :       队列中每一个元素的类型,注意,如果这个队列要被中断处理程序使用
                             请一定要在实际类型后面加入一个volatile例如
                             uint16_t volatile
                             需要注意,volatile的位置对某些编译器比较敏感例如IAR,所以最好
                             放在后面
              __POS_TYPE :   队列元素计数器的类型。注意,当__SIZE大小超过255时,__POS_TYPE
                             至少需要定义为uint16_t,当然,如果__SIZE小于256,那么用uint8_t
                             就是最划算的了。这个类型同样要考虑volatile的情况。
       一个典型的例子如下:
       START_DEFINE_QUEUE
           (
               ADCBuffer,             //定义了一个队列用来存放ADC采样数据
               30,                    //队列的大小是30
               volatile uint16_t,     //队列的元素显然是uint16_t,兼容中断模式
               volatile uint8_t       //同样考虑中断模式的问题
           )
       END_DEFINE_QUEUE

    3、使用如下的宏,就可以进行队列操作,当然要记得将之前定义的队列名称作为参数传递给宏:
        # define GET_QUEUE_DATA(__NAME,__ADDR)          //从队列中取一个元素放到指定的地址中
        # define PEEK_QUEUE_DATA(__NAME,__ADDR)         //从队列中预读(支持连续预读)一个元素[注1]
                                                        //到指定的地址中
        # define ADD_QUEUE_DATA(__NAME,__VAR)           //向队列中添加一个元素
        # define GET_QUEUE_COUNT(__NAME)                //读取当前队列元素的个数
        # define CHECK_QUEUE_EMPTY(__NAME)              //判断队列是否为空
        # define GET_QUEUE_PEEK(__NAME)                 //将所有预取的数据全部从队列中丢弃[注1]
        # define MARK_QUEUE_PEEK(__NAME)                //记录当前队列读取指针的位置[注1]
        # define RESET_QUEUE_PEEK(__NAME)               //复位预取指针到先前记录的位置[注1]

    4、通过下面的宏,可以将队列操作函数的函数指针取出,当然要记得将之前定义的队列名称作为参数传递给宏:
        # define FN_GET_QUEUE_DATA(__NAME)
        # define FN_PEEK_QUEUE_DATA(__NAME)
        # define FN_ADD_QUEUE_DATA(__NAME)
        # define FN_GET_QUEUE_COUNT(__NAME)
        # define FN_CHECK_QUEUE_EMPTY(__NAME)
        # define FN_GET_QUEUE_PEEK(__NAME)
        # define FN_MARK_QUEUE_PEEK(__NAME)
        # define FN_RESET_QUEUE_PEEK(__NAME)

    5、如果要将队列在整个工程中使用,需要用下面的宏将对列依类似对全局变量增加extern说明的方法加入到.h
       文件中:
       EXTERN_REFERENCE_QUEUE(__NAME,__TYPE,__POS_TYPE)
       这里参数的意义,请参考 条目2
       一个典型的例子:
       EXTERN_REFERENCE_QUEUE(ADCBuffer,volatile uint16_t, volatile uint8_t)

    6、关于[注1]中提到的连续预取系统,请参考后面帖子的详细讲解。

[目录结构]

     [Project]
        - Service
        |  |
        |  - Queue
        |      |
        |      - Queue.h
        + UTILS

[相关下载]

网友:
居然到第2页了还没人支持一下,傻孩子会伤心的~

网友:
我滴乖乖,又见老大的作品了~~~

网友:
来晚一步,顶起~~
关于队列的使用,在工程中起到什么作用?是起到调度的吗?不太明白,请版主赐教

楼主:
to 【6楼】 ddaitt999 东东
    队列是嵌入式系统中一种很常见的数据结构,主要用于流处理中数据的存储。
    队列用得好的话,还可以用于从流中匹配和识别出自己所需的特征数据。我会在2楼介绍这一技术。

网友:
期待大作~~您的《深入浅出...》应经读完,受益的活已经说过N多边喽。在你的“推荐一些图书”中大都是英文的,限于英语水平,不能很好的阅读,我想肯定也有不少网友都读不好这些书籍吧,不知道这些书籍有没有翻译成中文的!!《大道至简》在读,读后深受启发的~
真是感谢傻孩子的推荐

网友(2009-11-02):
2楼什么什么时候补上内容?期待……

网友(2010-08-26):
这个东西怎么用啊

网友(2011-03-28):
请教:下面两种结构没懂。。
SAFE_CODE_PERFORMANCE\//这是什么
     EXIT_SAFE_CODE\

START_DEFINE_QUEUE//两个怎么配对的
       END_DEFINE_QUEUE

------------------------
看了一会终于明白了SAFE_CODE_PERFORMANCE。。是原子操作,防止SAFE_CODE_PERFORMANCE(Code)中Code段代码因中断而出错
START_DEFINE_QUEUE与END_DEFINE_QUEUE 配对是为了好看吗?求证。。。。。。。

网友:
通常, Queue 的操作會叫做 Enqueue 和 Dequeue
很少用 Add Queue 和 Get Queue

就好像 Stack 的操作會叫 Push / Pop

FYI.

网友A(2013-05-10):
附件里没有这些函数的源文件啊 什么时候讲预取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附件里没有这些函数的源文件啊 什么时候讲预取啊?

这是一个模板,代码就在 RD_TPL_Queue.h 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