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2500无线通信模块

楼主(2009-08-07):
这几天在调CC2500无线通信模块。调不出来,那位高人有它的程序,指点一下。我们用的是SPI接口,2.4GHZ,C8051F020的单片机。

网友:
这么高的频率没玩过~~~~~~~~~~~~~~~~~~~~~~~~~~~~~~~

网友:
以下蓝色文字由版主:kingofkings 于:2009-08-09,17:04:28 加入。
请发贴人注意:
本贴放在这分区不合适,即将移走
原来分区:[1030]AVR32技术论坛
即将移去的分区:[3050]RF通信应用

网友(2010-03-17):
我的用AVR的单片机驱动的,  可以通讯,  就是距离不是很远。  室内也就十几米 cc2500和cc1101的程序基本一样的 就是寄存器的值修改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的用AVR的单片机驱动的,  可以通讯,  就是距离不是很远。  室内也就十几米 cc2500和cc1101的程序基本一样的 就是寄存器的值修改一下

就十几米?这个片子距离可调的。应该可以到一百米,不加pa

网友:
我调试了一整天没有弄出来。

网友(2010-06-24):
【4楼】 wuhui :我现在也在做,不知道能不能发份程序给我参考一下。wave1717@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