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GPRS模块EM310以及GTM900C 收发TCP数据的AT命令流程

楼主(2009-08-07):
华为GPRS模块内置了TCPIP协议栈,给用户开发带来了极大的便利。

详情请浏览网页

www.letswireless.com.cn/
咨询QQ:1013182577

开机后:

AT%TSIM
%TSIM 1

AT+COPS?
+COPS: 0,0,"CHINA MOBILE
OK

AT+CSQ?
+CSQ: 31, 99
OK //以上是确认当前的网络和模块状态

AT%IOMODE=1,1,0      //第一个参数 =1 模块对输入输出数据进行转换,这个时候用户也要对输入和输出数据进行相应转换。
   //第二个参数 =1 当前使用单链接AT 命令
   //第三个参数 =0 使用使用接收缓存

AT+CGDCONT=1,”IP”,”CMNET”    //注册移动的CMNET网关
OK

AT+CGREG?

+CGREG:0,1 // +CGREG:x,5 和+CGREG:x,1 都表示可以使用GPRS网络

AT%ETCPIP=”user”,”gprs”    //注册用户名密码,GPRS初始化,并等分配IP
OK          //收到ok后表示分配IP完成,这个时间根据网络有所不同,建议等待时间可以设定为10s,注册过程中做其它AT操作会注册不到IP

AT%ETCPIP? //查询GPRS初始化是否成功
%ETCPIP:1,"10.60.126.1",,"211.136.112.50","211.136.20.203"
OK

AT%IPOPEN="TCP","61.144.176.175",3000 //设置接收服务器的协议类型,IP,和 端口号
CONNECT// 连接成功

AT%IPSEND="31323334354142" //发送数据 12345AB
%IPSEND:15
OK
%IPDATA:1,1,7 //收到数据

AT%IPDR //读取数据
%IPDR:1,1,7,"31323334354142" //数据为 12345AB
OK

www.letswireless.com.cn/
咨询QQ:1013182577

楼主:
关于组网方式
1) 方案一:中心采用ADSL等INTELNET公网连接,采用公网固定IP或者公网动态IP+DNS解析服务。

此种方案向先INTERNET运营商申请ADSL等宽带业务。

     1、 中心公网固定IP:监控点直接向中心发起连接。运行可靠稳定,推荐此种方案。

     2、 中心公网动态IP+DNS解析服务:客户先与DNS服务商联系开通动态域名,监控点先采用域名寻址方式连接DNS服务器,再由DNS服务器找到中心公网动态IP,建立连接。此种方式可以大大节约公网固定IP的费用,但稳定性受制于DNS服务器的稳定,所以要寻找可靠的DNS服务商。此种方案适合小规模应用。

     2) 方案二:中心采用主副GPRS-DTU,采用移动内网动态IP+移动DNS解析服务。

此种方案客户先与移动DNS服务商联系开通移动动态域名,监控点先采用域名寻址方式连接移动DNS服务器,再由移动DNS服务器找到中心移动动态IP,建立连接。中心也用GPRS-DTU做接收端,但GPRS无线方式的中心不如有线方式的稳定,所以采用主副两个GPRS-DTU作冗余备份。主中心GPRS-DTU接收端掉线时,所有监控点自动转到副中心GPRS-DTU接收端。此种方式也可以大大节约固定IP的费用,但并不是所有移动公司都提供DNS解析服务,所以要在有DNS解析服务的省市才能采用此种方案。此种方案适合小规模应用。此种方案时时性和稳定性较差,不推荐使用。

楼主:
3) 方案三:中心采用主副GPRS-DTU,采用移动APN专网固定IP。

此种方案客户先与移动申请APN专网业务。移动为客户分配专用的APN,普通用户不得申请该APN。用于GPRS专网的SIM卡仅开通该专用APN,限制使用其他APN。得到APN后,给所有监控点及中心分配移动内部固定IP。此种方案中心也像方案二一样采用主副两个GPRS-DTU作接收端,冗余备份。但此种方案较方案二而言,无需DNS解析,本身具有移动内网固定IP,减少中间环节,稳定性增强;且所有数据都在移动GPRS的APN内网传输,无需经过公网,安全性增强。此种方案无需负担宽度专线月租费用,性价比合理,推荐使用。
好像用的人也比较少

楼主:
4) 方案四:中心采用APN专线, 所有点都采用内网固定IP

此种方案客户中心通过一条2M APN专线接入移动公司GPRS网络,双方互联路由器之间采用私有固定IP地址进行广域连接,在GGSN与移动公司互联路由器之间采用GRE隧道。为客户分配专用的APN,普通用户不得申请该APN。用于GPRS专网的SIM卡仅开通该专用APN,限制使用其他APN。得到APN后,给所有监控点及中心分配移动内部固定IP。移动终端和服务器平台之间采用端到端加密,避免信息在整个传输过程中可能的泄漏。双方采用防火墙进行隔离,并在防火墙上进行IP地址和端口过滤。

此种方案无论时时性,安全性和稳定性较前三种方案都有大大提高,适合于安全性要求较高、数据点比较多、时时性要求较高的应用环境。在资金允许的情况下之最佳组网方式。

(该方案在电力行业使用较为广泛)

楼主:
一般情况下,调试GPRS模块就用公司的路由器设置端口转发到内网的一台电脑的某一端口。内网一台计算机运行域名服务器,如花生壳。http://www.oray.cn/

网友:
方案3无实际意义,能申请专用APN的就已经做VPDN了,自然会有专线光缆。和方案4一样了。方案四是大客户才能搞的,电网监测吊高了移动大客户经理的胃口,小一点的客户他们不是很感兴趣了。实际应用中,方案一使用最广泛,价格便宜,方便,规模可大可小。

楼主:
感谢 苹果猫为华为模块所作的贡献!

楼主:
关于EM310(GTM900C)模块的AT%DNSR命令增加了一个可选项,用户可以手工输入DNS服务的IP地址。
举例:
AT%DNSR="www.huawei.com"//DNS服务器采用运营商提供的DNS服务器地址。
当运营商提供的DNS服务器不能得IP地址时可以考虑手工添加服务器。

可以考虑自行设置域名服务器
AT%DNSR="www.huawei.com","61.128.128.68" //该命令只支持GTM900C和EM310. 不支持GTM900B
%DNSR:203.196.103.67
OK

楼主:
DNS 国内域名解析服务器2007-04-16 10:57国内域名解析服务器DNS分布表
省 主服务器 辅服务器
北京DNS 202.106.196.115 202.106.0.20
上海DNS 202.96.0.133 202.96.0.133
天津DNS 202.99.96.68 10.10.64.68
广东DNS202.96.128.68 202.96.128.110
河南DNS 202.102.227.68 202.102.245.12
广西DNS 202.96.128.68 202.103.224.68
福建DNS 202.101.98.54 202.101.98.55
湖南DNS 202.103.0.68 202.103.96.68
江苏DNS 202.102.15.162 202.102.29.3
陕西DNS 202.100.0.68 202.100.4.16
湖北DNS 202.103.0.68 10.54.2.136
山东DNS 202.102.154.3 202.102.152.3
浙江DNS 202.96.96.68 202.96.104.18
辽宁DNS 202.98.0.68 202.96.75.68
安徽DNS 202.102.192.68 10.89.64.5
重庆DNS 61.128.128.68 61.128.128.67
黑龙江DNS 202.97.229.133 202.97.224.68
河北DNS 202.99.160.68 10.17.128.90
吉林DNS 202.98.14.18 202.98.14.19
江西DNS 202.101.224.681 10.117.32.40
山西DNS 202.99.192.68 10.23.32.22
新疆DNS 61.128.97.74 61.128.97.73
贵州DNS 202.98.192.68 10.157.2.15
云南DNS 202.98.96.68 202.98.160.68
四川DNS 202.98.96.68 10.143.0.69
内蒙古DNS 202.99.224.68 10.29.0.2
青海DNS 202.100.128.68 10.184.0.1
海南DNS 202.100.192.68 202.100.199.8
宁夏DNS 202.100.0.68 202.100.96.68
甘肃DNS 202.100.72.13 10.179.64.1
香港DNS 205.252.144.228 208.151.69.65
澳门DNS 202.175.3.8 202.175.3.3

参考 DNS 服务器地址(因电信相关信息并不完全公开,所列举均为未验证资源,仅作参考!!):4?_VoG
?HelpOnline在线技术支持 -- HelpOnline在线技术支持,免费为您解决系统故障,进行安全维护。  s>
北京 ns.bta.net.cn 202.96.0.133 rs
ns.spt.net.cn 202.96.199.133 Gp#I
ns.cn.net 202.97.16.195 )-=
广东 ns.guangzhou.gd.cn 202.96.128.143,t
dns.guangzhou.gd.cn 202.96.128.68,%*
202.96.128.166,"xTj
202.96.128.133,O
202.96.128.86[#J
上海 ns.sta.net.cn 202.96.199.132 -8
浙江 dns.zj.cninfo.net 202.96.102.3 $OF5mB
陕西 ns.snnic.com 202.100.13.11,61.134.1.4,218.30.19.40l g^E
天津 ns.tpt.net.cn 202.99.96.68 >=u*t
辽宁 ns.dcb.ln.cn 202.96.75.68 -308,9
江苏 pub.jsinfo.net 202.102.29.3 @BmC
四川 ns.sc.cninfo.net 61.139.2.69 }]^8:%
河北 ns.hesjptt.net.cn 202.99.160.68 u=LpU
山西 ns.sxyzptt.net.cn 202.99.198.6,202.99.192.68,202.99.192.66.L
吉林 ns.jlccptt.net.cn 202.98.0.68 /
山东 202.102.128.68,202.102.152.3’202.102.134.68Hbe
福建 dns.fz.fj.cn 202.101.98.55 v"
湖南 202.103.100.206,218.76.192.100,218.76.192.101la~:3
广西 10.138.128.40,202.103.229.40,202.103.225.685rx$
江西 202.109.129.2 f1z\
云南 ns.ynkmptt.net.cn 202.98.160.68 ]/b
重庆 61.128.128.68 ^-FX
移动北京 ns.cnmobile.net 211.136.17.107 6N
移动上海 ns1.cnmobile.net 211.136.18.171 ,d
移动广州 ns2.cnmobile.net 211.136.20.203 mZE
北京 ns.cn.net 202.97.16.195 uR
ns.sta.net.cn 202.96.199.133 OX,2u
ns.ngo.cn 219.238.235.184 .Q{0g
ns.ied.cn 202.12.19.1 W,
北京长宽 linedns.bta.net.cn 202.106.196.115 H5
ns4.bta.net.cn 202.106.0.20 d6f
ns.bta.net.cn 202.96.0.133 =]`
ns.spt.net.cn 202.96.199.133 Z7f}mw
ns.cn.net 202.97.16.195 bwE
dialdns.bta.net.cn 202.106.46.151 Bl&+'
北京吉通 web.gb.com.cn 203.93.18.2 [B\
天津 ns.tpt.net.cn 202.99.96.16 abQz'_
ns.sccdptt.net.cn 202.98.96.68 ' #?,
219.150.32.132 .<}l
上海 ns.sta.net.cn 202.96.199.133 9Ab
ns-px.online.sh.cn 202.96.209.5 l
ns-pd.online.sh.cn 202.96.209.133 UO5_8s
202.97.7.17 LV..-8
重庆 61.128.192.68 $
广东 ns.guangzhou.gd.cn 202.96.128.143 C w
dns.guangzhou.gd.cn 202.96.128.68 U^
cache-a.guangzhou.gd.cn 202.96.128.86 +jrt~f
cache-b.guangzhou.gd.cn 202.96.128.166 05
广州 tempdns2.guangzhou.gd.cn 61.144.56.101 3z-W
gzb-ace2.guangzhou.gd.cn 202.96.128.133 e"#3x
深圳 public.szonline.net 202.96.154.8,202.96.134.133,202.96.128.68Z
ns.szonline.net 202.96.154.15 /]39*-
河南 219.150.150.150 202.102.245.12 v*x>]
广西 ns.lzptt.gx.cn 202.103.225.68,202.103.224.68tsx
荆州电信:202.103.44.5,202.103.24.68V
?HelpOnline在线技术支持 -- HelpOnline在线技术支持,免费为您解决系统故障,进行安全维护。  /,
nsc0.gxnnptt.net.cn 202.103.224.68 [%B5|%
福建 dns.xm.fj.cn 202.101.103.55 @?.
dns2.xm.fj.cn 202.101.103.54 zF!9
湖南 ns.hbwhptt.net.cn 202.103.0.68 :wIX;7
ns2.hncsptt.net.cn 202.103.96.112 lV
61.137.94.195 61.137.94.196 <
江苏 dns.nj-online.nj.js.cn 202.102.24.35 6gJ
nmc1.ptt.js.cn 202.102.15.162 ia
南京 a.center-dns.jsinfo.net 218.2.135.1 ae\'((
苏州 dns.sz.js.cn 202.102.14.141,221.228.255.1,c.center-dns.jsinfo.net 61.177.7.1,ns.chinanet.cn.net 202.97.7.6   !gV
无锡 b.center-dns.jsinfo.net 221.228.255.1 @z-XA
陕西西安 ns.online.xa.sn.cn 202.100.4.15,61.134.1.4,61.134.1.9!rs{K
陕西宝鸡 61.134.1.4 $
湖北 ns1.hbwhptt.net.cn 202.103.0.117 T0T8N
202.103.24.68 17F
武汉网通 bj-dns.cncnet.net 210.52.149.2 nCh.h
山东 sh-dns.cncnet.net 210.52.207.2 5aB/q
219.146.0.130 ;#
济南网通 ns.sdjnptt.net.cn 202.102.128.68 Z=
ns1.sdqdptt.net.cn 202.102.134.68 !a(F.Q
dns-jn.sd.cninfo.net 202.102.152.3 r
青岛网通 dns-qd.sd.cninfo.net 202.102.154.3 uhZA
浙江 dns.zj.cninfo.net 202.96.102.3 w=ki{;
dns-noc.zjhzptt.net.cn 202.96.103.36 (
ns.zjhzptt.net.cn 202.96.96.68 i
202.96.104.18 _G Us
浙江联通 dns.zjhz.cnuninet.net 211.90.216.129 dLFz
dns.sh.cnuninet.net 211.95.1.97 {
浙江温州 wzdns1.wz.zj.cn 61.153.177.196 @^vzg'
wzdns2.wz.zj.cn 61.153.177.197 |ScIU^
浙江绍兴 zndns51.zjhzptt.net.cn 202.101.172.51 Mds#
zhenei.zjhzptt.net.cn 202.101.172.37 ^
辽宁 ns.dcb.ln.cn 202.96.75.68 f_UK
ns.lnpta.net.cn 202.96.64.68 d?</C
dns.dl.lnpta.net.cn 202.96.69.38 t:C
202.96.75.64 j#?
辽宁联通 dns.lnsy.cnuninet.net 211.93.80.129 X"
安徽 ns.ahhfptt.net.cn 202.102.192.68 202.102.199.68 %D~g
合肥网通 218.104.78.2 218.104.78.3 5
黑龙江 ns1.hlhrptt.net.cn 202.97.229.133 %L\6r
ns.hlhrptt.net.cn 202.97.224.68 +%4K>4
河北 ns.hesjptt.net.cn 202.99.160.69 E#k':
202.99.170.45 202.99.160.68 #!2nA
保定 202.99.160.68 202.99.166.4 f!
河北衡水 202.99.160.68 &EE
吉林 ns.jlccptt.net.cn 202.98.0.68 a/
ns2.jljlptt.net.cn 202.98.5.68 Z}rd
哈尔滨网通 ns.hlhrptt.net.cn 202.97.224.68 BeP$q
dns.hl.cninfo.net 202.97.230.4 yx)a
202.97.227.138 k*dbK
江西 ns.jxjjptt.net.cn202.101.226.68 ~]
202.101.224.68 $mMQ&c
山西 ns.sxyzptt.net.cn 202.99.198.6 0G=-
贵州 ns.gzgyptt.net.cn 202.98.192.68 _{
dns.gzgyptt.net.cn 202.98.198.168 Z.,X
云南 ns.ynkmptt.net.cn 202.98.160.68 S
61.166.150.101 K2:/
四川 ns.sc.cninfo.net 61.139.2.69 202.97.7.17 hZ'b
成都 ns.sccdptt.net.cn 202.98.96.68 o
成都联通 dns.sccd.cnuninet.net 211.95.129.161 =G
内蒙古 nmdns.hh.nm.cn 202.99.224.68 202.99.224.8 H
青海 202.100.128.68 %q$
宁夏 ns.nxycptt.net.cn 202.100.96.68 Z
新疆 61.128.99.133,61.128.99.134,61.138.1.9d$SJb8
香港 ns1.netvigator.com 205.252.144.228 208.151.69.65 ? ^G7a
澳门 vassun2.macau.ctm.net 202.175.3.8 202.175.3.3>A
泰州电信 221.228.255.1,218.2.135.13qK
三亚:202.100.192.68,202.100.199.8q
广州网通(VPI/VCI:0/35)221.4.66.66,221.4.98.667Snx

网友:
呵呵,华为终于改了!看来是深深的被无耻的中国移动地方公司给感动啦。
这个是用户的福音,举双手赞成!

我们配套的DTU产品也相应作出了调整,针对GTM900C和EM310用户,增加DNSVR参数,再也不受移动屏蔽花生壳等DDNS服务商的困扰了。
坚决不用移动自己的DNS!

楼主:
有哥们在找EM310流程。顶一下

网友:
老大已经选用了EM310.让我来负责做DTU。先顶起来。各为大侠多关照一下小弟

楼主(2009-10-23):
之前没有用过GTM900B 的就不要使用GTM900C了。建议使用华为的另一款GPRS模块EM310 性能价格与GTM900C 一致。只是接口形式不一样。
选用EM310的好处有:
1.EM310 多了一个VDD-IO 可以比较方便的和5V单片机作电平匹配。
2.EM310模块为华为主推模块,有CDMA接口兼容模块EM200.
3.GTM900C的作用就是为了在GTM900B停产后,让老用户有接口兼容模块可用。

网友:
给一份EM310的硬件手册和AT指令看看呢,硬件上兼容西门子MC55吗?

网友:
EM310采用了OC门输出,输出高电平需要一个外部参考电平,这个参考电平是从模块31脚VDD-IO输入的。MC55的31脚是一个LDO的输出,VDD,一般用来检测模块是否上电。所以EM310和MC55不是完全兼容的。同样道理,EM310和EM200也是不完全兼容的。

楼主:
兼容本身就是有区别和有相同的地方。

网友:
想和MC55全兼容也方便,把31脚和边上的30脚供电短接,就OK了。按照文档计算串联的电阻就行了。

楼主:
华为EM310/EM200模块和MC55的简单比较
http://www.letswireless.com.cn/cn/jszc/show.asp?id=13

 1.1      型号

厂家        类型        备注
西门子        MC55         市场中高端代表,主要指标参考对象
HUAWEI        EM310        价格处于中低,性能优秀,性价比高
HUAWEI        EM200        价格处于中低,性能优秀,性价比高
1.2      各自特点
1.2.1       MC55

市场高端代表,性能稳定,价格较高。实现了众多的附加功能,AT命令参数比较规范,参数设置比较严谨,各项指标在业界成为一个标杆和门槛。

1.2.2       EM310

性能优异,品质稳定,支持GSM标准的AT命令,还附带有华为自有的功能强大的AT命令,综合性能与MC55基本一致,部分参数优于MC55。硬件接口和启动方式和MC55基本相同。

1.2.3       EM200

CDMA 2000 1X 模块支持AT命令,和GSM标准AT命令有所差异,但功能基本相同。硬件接口和启动方式和EM310相同。

2         功能和指标对比
类别        HUAWEI        HUAWEI        西门子
设备型号        EM310        EM200        MC55
体  积        35 x 32.51x 4.1+0.3 mm        40.4×37.7×4.3mm        35+0.15 x 32.5+0.15 x 3.1+0.3 mm
工作温度        正常工作温度:-20°C~+70°C        正常工作温度:-20°C~+70°C        正常工作温度:-20°C~+55°C
        极限工作温度:-30°C~+75°C        极限工作温度:-30°C~+75°C        极限工作温度:-25°C~+65°C
接收灵敏度        <-106dB        <-106dB
短信        MT,MO,CB,文本模式和PDU模式;容量为25条        文本模式,PDU模式和8bit模式        MT,MO,CB,文本模式和PDU模式容量为25条
重    量        6.5g        20g        5.5g
        支持GPRS,最大下行速率85.6Kbps;最大上行速率21.4Kbps        支持CDMA2000 1X        支持GPRS,最大下行速率85.6Kbps
                   前向:153.6Kbps;后向:153.6Kbps        最大上行速率21.4Kbps

数据业务        支持CSD,支持传输速率:2.4,4.8,9.6,14.4Kbps        无        支持CSD,支持传输速率:2.4,4.8,9.6,14.4Kbps支持USSD补充业务
        支持USSD补充业务
接   口        50PIN连接器,B2B 连接器        50PIN连接器,B2B连接器        50PIN连接器,B2B连接器
发射功率        Class 4(2W)  EGSM 900        最大发射功率:0.25W        Class 4(2W)  EGSM 900
        Class 1(1W)  GSM1800                Class 1(1W)  GSM1800
标准电压        3.3V~4.5V        +3.3V~+4.5V        3.3V~4.8V
待机电流        2.0~3.5mA        4mA        3mA
频段        EGSM900, GSM1800        CDMA 800M Hz        EGSM900, GSM1800
数字传真        Group 3:class 2.0                Group 3:class 1,class 2
电话本管理        支持SM,ME        支持SM,ME        支持SM,FD,LD,MC,RC,ON,ME
        支持RTS/CTS流控        支持RTS/CTS流控        支持RTS/CTS流控

        支持虚拟多串口        暂不支持虚拟多串口        支持虚拟多串口
        支持波特率, :3, 00, bps~115.2Kbps        支持波特率:300bps~230,4Kbps        支持波特率:300bps~230,4Kbps
串口波特率        不支持自适应波特率        不支持自适应波特率        支持波特率自适应
时间管理        不支持        不支持        支持闹钟
GPRS        支持GPRS业务        CDMA业务        支持GPRS业务
功能        支持GPRS IP业务                支持GPRS IP业务
休眠开关        软件支持        软件不支持        软件不支持
短信全删        软件支持        软件不支持        软件不支持

网友:
这个帖子好 谢谢2位大师····

网友:
问下苹果猫,GTM900C 的接收包最大是多大?我用的GTM900B的是512字节,多了就溢出。有些不够用,C的说明书上没注明,我手里没这个模块,不知道会不会大些

网友:
楼上,帖子沉的快,没及时看到,GTM900C接收的数据包很大,具体多少记不清楚了,但是绝对超过1K。

网友:
请教一下关于组网方式的问题:我的想法是这样的,也是采用1楼的方法,主机使用ADSL接入公网,获得公网的IP,不使用DNS,将主机的IP发给GTM900(暂时想通过发短信的方式),由GTM900通过网络与主机建立TCP连接,获得GTM900的IP,进行双向的数据传输。
请问一下,这种方法可行吗?如果可行,有什么要改进的地方吗?如果不可行,怎样修改?
谢谢!!!!!!!!请大家赐教。

网友:
还有一个问题,使用GTM900时,上电后,出现了下列的信息(到MOD0为止),之后输入^^^^^^,得到了DTU>,再输入后面的指令,就没有反应了,请问一下是怎么一回事?请大家帮帮忙。

LT108G Wireless DTU
1.0.4Beta
Copyright(c) 2008,2009 LONGWING-TECH Co.,Ltd. All rights reserved.
ATZ1

OK
AT+CMGF=1

OK
AT+CGDCONT=1,"IP","CMNET"

OK
MOD:0
DTU>set mod=0set mod=0

网友:
yilichen:24楼的思路在我看来完全没有必要。能否给个你这样考虑的理由?好让我来反驳你。服务器的IP地址为啥要通过短信告诉模块呢?既然模块也是最终要上网的,它上网后做一下DNS不就能自己获得服务器的IP了吗?何必去等着服务器发短信通知呢?而且DNS是目前的TCPIP标准服务器,协议栈都已经实现了,而解析短信里边的IP的做法一是不通用,二是还要自己开发。我实在想不出啥理由要这么做。

yilichen应该是购买了公司以GTM900B为内核的DTU,上述信息都是DTU输出的,你在DTU>后输入了set mod=0,dtu就进入了AT指令状态,这个状态下,用户可以通过串口直接执行核心模块的AT指令,可以将DTU变成一个短信猫或者GPRS MODEM,所以你说的没有反应了,应该是在AT指令状态下,你执行其他命令是没用的,必须要执行AT指令,具体见GTM900B的指令手册,举例来说ATE1回车,AT+CSQ回车,ATI回车,你应该都能看到模块的回答,而不会是没有反应的。如果要执行那个二次开发手册上的DTU控制命令,必须要回到DTU>提示符下才行。建议你通过我签名档里边的邮箱和我联系一下,我们有新的固件提供免费升级。

网友:
谢谢 Appcat 苹果猫,我试一试.还要请教一下我上面所说的组网方法可行不?

网友A:
可行

把你的购买时间和购买ID通过邮件告诉我,并且附上DTU>下执行cfg指令的结果,我好确定你需要的升级固件版本。

网友B:
请问一下,GTM900-C出现下面的情况,怎么办?
at+cgreg? +CGREG: 0,3

OK
at+cgdcont=1,"ip","cmnet" OK

OK

OK
at%etcpip ERROR: 19

OK

网友:
检查SIM卡是否开通GPRS
或者当前基站是否支持GPRS

网友(2009-12-30):
你好,苹果猫,有个问题想请教你下,我利用em310通过TCP/IP与公网建立一条连接后就开始40秒钟发一次数据给PC机,发数据时em310小灯快速闪烁(应该正常),我本来以为这样可以一直发下去,但有时发四条数据后PC机这端就收不到数据了,链路质量在24,25这个数,EM310上的指示灯还是处于快闪烁状态,快速闪烁的时间间隔不再是40秒钟,而是减短了时间间隔,好想是链路出问题的样子。不知道我的问题出现在哪里呢。
另外有几个问题的可行性请教一下:
1:我的思想是这样的,模块端通过DNS解析到PC端服务器的ip,然后与PC端建立连接后一直循环发数据,不再断开TCP连路,直到PC机那端的IP改变了,发送失败,然后重新建立连接,一直这样下去。不知道这样是否可行。
2: 在1中提到了一直循环发数据,我发现这个发数据的间隔好像不能太大,太大了感觉连接就断了,但模块好像没有任何回复,数据就是发不出去。请问如果1方案可行,这个时间间隔在多少为好?
3:在1中我提到了发送失败这个概念。我检查数据发送成功与否是这样的,单片机给出数据后去检查模块的缓冲区,如果缓冲区为16了,说明发出了,如果不为16,说明没发出,再过5秒检查下,如果还不为16,说明链路断开,不知道是否可行。望大哥指正!!顺便告诉我个更精简可靠的方法。
 小弟初来此地,刚接触em310的TCP传数据,还有许多要向各位高手请教的。在此拜谢!!

网友:
你的问题有各种可能性,最理想的办法就是能够监控到整个流程中的AT指令发送以及返回情况,这样到哪部分出的问题,具体啥问题,一目了然。
关于3个问题:
你的思路很正点,可行性没有问题。第二个问题间隔时间,你可以查阅一下心跳包的概念,GPRS网络会在没有数据传输的时候收回终端的端口映射,这时连接没有断,但是数据发送已经不正常了。这个间隔一般是几十秒到2分钟。具体时间根据自己在当地测试为准。

网友:
  谢谢苹果猫,整个流程的AT命令我都通过PC串口监控着,没有什么异常现象出现。
我今天早上又做了一下实验,还是昨天的程序,从8点半工作到了现在还正常。刚忘了跟说了,并不是每次都是发四次数据就失败了,有时一直发都可以,前一段时间就是一直可以了,上个星期不行了,昨天也不行,今天又好了,同样的程序,同样的硬件,链路质量也可以,在24,25。

网友:
既然不是固定现象,就先用着,遇到这个了再做异常处理,有时问题不是在你,在于基站,GPRS网络随机性事件比较多。
如果发送数据收不到,但是又不返回错误,可能遇到链路中断了,这时看一下IPSEND窗口数就知道了,处理一下,主动断开再重新连接一次就OK了。

网友:
有点糊涂了!

网友(2010-02-12):
学习了,现在正想用EM310模块...

网友:
单片机GPRS/GSM开发套件主要用于客户开发基于8位用单片机和西门子MC39IGPRS模块的GPRS无线数据通讯终端,为那些没有GPRS开发经验的用户展示基于单片机的GPRS开发过程,开发人员只需将程序下载到单片机内即可实现GPRS拨号和数据传输。提供**源代码
联系方式:
QQ:84239629
淘宝网店: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0db2-99f23cd9ea56dfe081c382c241646cf1.htm

网友:
正在使用EM310的模块,居然早没有看到这帖子,自个瞎忙活了四天把样品发出去了,得定心好好看看帖子改改程序了

网友(2010-03-20):
请问当用串口给模块发数时,怎么发什么就收什么,,,如何解决?????????

网友:
发0X0D了没?

网友:
我用的EM310模块在linux下用ppp脚本采用移动的卡可以拨号上网,但是用联通的卡却怎么也拨不上去,是什么问题?

网友(2010-05-27):
不明白,为什么要把发送的数据放到""里面,感觉程序实现起来比mc55麻烦呢

网友:
苹果猫好,各位网友好
关于GTM900C我有几个问题想请教
1.据经销商讲GTM900C即将停产,是否是真的
2.记得用GTM900B测试的时候,每次大约过半小时的样子(有时候十多分钟)有掉线通知,可是换成GTM900C了,很多时候GTM900C能够得到掉线提示,可有时候掉线了,模块一直得不到掉线提示(在有限的测试时间里,可以几个小时得不到提示)
3.模块长期工作(超过两天),它会进入所谓“深睡眠”状态,而且无法启动

楼主:
回复 网友C:
已经和华为确认了。GTM900C 不会停产。

你说的经销商可能和华为关系出现了问题,导致了一些不负责任的言论。

          华为 M2M 模块 GTM900C及 EM310 产品声明
近期市场上出现了关于华为M2M模块停产的谣言,现针对华为
M2M模块做如下声明:
1、  GPRS无线模块系列产品GTM900-C和EM310于2008年底定型,并
于2009年初开始量产;
2、  目前GTM900C和EM310产品处于高速成长期,没有任何停产的计
划,将会确保行业市场客户对产品生命周期延续性的需求,在
产品生命周期内提供稳定的产品供货和相关的技术支持服务;
3、  针对华为的模块GTM900-C和EM310所用的Locosto芯片供应情
况, TI公司相关BU回复原文如下, TI可以满足华为对于Locosto
芯片的需求,芯片供应预测持续到2013年:
We do NOT plan to EOL Locosto. We are engaged with plenty of customers
and we will keep production until customers demand end.
For  your  information  we  are  still  forecasting  Locosto  demand  until  2013.
We can reinsure Huawei that TI will cover their Locosto needs for the
future.
4、  在产品生命周期结束前,至少提前半年通知客户新一代产品的
替换情况。
  针对M2M模块华为持续投入,研发力量不断壮大,不断提升响应客
户需求的能力, 华为将是广大行业市场客户在物联网时代最佳合作伙
伴!
                                     华为终端有限公司
                                        全球行业市场部
                                         2010-4-20

网友:
你好,苹果猫,关于你24楼的回答,有个问题想请教你下
我使用的模块是GTM900B
之前看到是不支持域名解析命令的
请问还能否使用你所说的“它上网后做一下DNS不就能自己获得服务器的IP了吗?”
23楼的回答可行吗?

网友:
【58楼】 QQ1013182577 yu:

看来代理商要经常换,不能给一家养大了反客为主,这阵子闹得够凶的,GT两位老总能量不小啊。

【59楼】 Gvinnar
有一年没摸900B了,建议换900C吧,应该是支持域名解析的,请试一下AT%DNSR指令

【56楼】 eldtech
积分:1
派别:
来自:
苹果猫好,各位网友好
关于GTM900C我有几个问题想请教
1.据经销商讲GTM900C即将停产,是否是真的
2.记得用GTM900B测试的时候,每次大约过半小时的样子(有时候十多分钟)有掉线通知,可是换成GTM900C了,很多时候GTM900C能够得到掉线提示,可有时候掉线了,模块一直得不到掉线提示(在有限的测试时间里,可以几个小时得不到提示)
3.模块长期工作(超过两天),它会进入所谓“深睡眠”状态,而且无法启动
-----------------------------------
1、老朋友已经权威答复
2、没注意过这个区别,不过总等他的掉线指示,似乎太低效了吧。一般TCP传输等待超过一个正常心跳周期,就可以认为掉线了。
3、没有听说这个问题,建议检查你们的电路。

网友:
MARK AT指令
MARK GPRS模块

网友:
回复 网友A:

GTM900B好像真的不支持域名解析
我试过命令AT%DNSR了,返回ERROR:21
请问继续用这个模块的话,应该如何获得服务器IP
请指点,谢谢

网友:
GTM900B是支持域名解析的,具体请 仔细 看GTM900B的AT指令手册。

网友:
苹果猫好,继续我刚才的问题:
前提是GTM900B不支持域名解析,
是否同样可以实现到IP地址已确定的服务器(但并不是固定IP)上的数据传输?
请指点

网友:
回复 网友A:
--------------------------------------------------------------------
苹果猫:谢谢,忘了刷新啦,回复好快啊
我会再看看DATA sheet 的

网友:
Appcat:
继续刚才的问题:
论坛有人说:
GPRS模块之间是不能通信的,一是由于动态ip问题,二是很多地方移动公司已经禁止了gprs设备之间的通信。
只有采用专用apn业务的gprs模块才可以相互通信。
我想问GTM900B支持域名解析的话,直接通过两个域名实现GPRS模块数据传输是可行的么?
还有可以实现到IP地址已确定的计算机(但并不是固定IP)上的数据传输么?
请指点

网友:
使用CMNET的两个GPRS无法互访,是因为没有路由,和是否能解析域名无关。
GPRS是可以访问位于公网IP地址的计算机的,无论这个IP是否固定。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多谢Appcat

网友:
请问Appcat:
关于::GPRS是可以访问位于公网IP地址的计算机的,无论这个IP是否固定。
访问是指可以实现直接数据传输么?
数据发送,接收都是会在计算机的哪里?
要用什么实现?

网友:
回复 网友D:

帖子里传说中的TCPUDP管理器,刚看到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自己编写计算机程序,相互转发就可以

网友:
请问appcat:
  我现在使用GTM900模块UDP方式发送数据,由于我发送数据在格式上做了包头包尾,使用类似“(12345)”的方式,前后有括弧,这样的话,我在设置时,必须设置:
AT%IOMODE=0,1,0,
如果设置为:AT%IOMODE=1,1,0
发送数据时提示:ERROR 15
设置为AT%IOMODE=0,1,0 后,发送数据能够正常发送,但是相同格式的数据怎么也接收不到,,
我接收数据使用的是
AT%IPDQ 指令进行查询,结果是怎么也查不到,,
请问是什么原因,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D:

自己编写的话,因为之前没做过,请问有没有合适的组态软件什么的

网友:
【74楼】 raisin
--------------------------
仔细华为的AT指令手册,弄清楚IOMODE的两种传输模式,一种是转码模式,适用于发送任意字符,一种是明码模式,仅仅能够发送字母数字和部分标点符号。

【75楼】 Gvinnar
--------------------------
你的问题和GPRS无关了,任何基于网络的应用都会涉及这个问题,网络SOCKET编程。

组态软件是不会直接支持GPRS的,除非直接作为MODEM来使用。当然将GPRS做成DTU,是可以被组态软件直接支持的,好处就是不要自己再关心数据收发过程了。

网友:
紧急问一下Appcat,QQ1013182577 yu:
我现在需要制定一个方案,使用的华为3G模块,MC703。从远程采集数据,通过EVDO,和英特网建立连接,发往PC服务器,上面有说,有些模块集成了TCPIP协议,可是我没有在这个手册上找到这个信息,那是否要我自己在MPU实现TCPIP协议,以实现上网?原本设备想用一块MCU来实现的,如果这样,是否就要跑一个系统,还有就算在跑一个系统,那么信息从MC703过来,还是要通过AT指令,从串口获得,这个过程有好像不对。还望赐教。

网友(2010-06-28):
回复 网友A:

已经明白是怎么回事了。。非常感谢。。

网友:
都是高手,俺学习

网友:
AT+CSQ?
+CSQ: 31, 99
OK
这条命令
AT+CSQ
+CSQ: 26,99

OK
如果我用AT+CSQ?  就是ERROR

网友:
AT%IPOPEN="TCP","61.144.176.175",3000 //设置接收服务器的协议类型,IP,和 端口号
我这里是UDP?

AT%IPDR
ERROR:18
对于缓存的设置AT%IOMODE=,,0
为什么,我是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2010-08-11):
设置AT%IOMODE=1,1,0

出现问题
AT%IPDR
ERROR:18

怎么解决

网友:
推荐一下移为M20吧,

网友:
请问下lz的流程
开机后就执行命令
AT+COPS?

请问模块开机后就自动注册到移动的GSM网络了吗?
不用先
AT+CFUN=1
AT+COPS=0
这些吗?

网友:
回复 网友E:

貌似没有接收到数据,顶起来先!

网友(2010-09-19):
请问苹果猫:
  使用GTM900-C,UDP方式,能否设定监听端口呢,看了数据手册说可以设定,
使用%IPLISTEN指令,但是我设置的时候老提示错误,不知道该如何操作,谢谢

网友(2010-10-27):
找了半天,终于看到TCP连接流程了。MARK

网友(2011-01-14):
两位大神你们好,最近小弟搞彩信,要把一个40K左右的数据发送给服务器,现在手头有一个GTM900C,现在的问题是彩信数据太大,我怎样分包发送呢? 是自己先将数据分好再一条一条给猫发,还是GTM900C集成的HTTP协议有自动分包的功能?

网友(2011-03-22):
请教一个问题:

我在执行下面这句时,出现错误
AT%IPOPEN="TCP","61.144.176.175",3000 //设置接收服务器的协议类型,IP,和 端口号
ERROR: 8

之前进行的和回复都和流程一样,这是为什么?这里的IP和端口号是哪来的?
下面是AT指令
AT%TSIM

%TSIM 1

OK
AT+COPS?

+COPS: 0,0,"CHINA  MOBILE"

OK
AT+CSQ

+CSQ: 26,99

OK
AT%IOMODE?

%IOMODE: 1,1,1

OK
AT%IOMODE=1,1,0

OK
AT+CGDCONT=1,"IP","CMNET"

OK
AT+CGREG?

+CGREG: 0,5

OK
AT%ETCPIP="user","gprs"

OK
AT%ETCPIP?

%ETCPIP:1,"10.122.92.120",,"211.138.151.161","211.136.18.171"

OK

AT%IPOPEN="TCP","61.144.176.175",3000

ERROR: 8

网友:
留个记号,最近也要开发一个远程通信的产品。

网友:
向 “Appcat 苹果猫”请教,在EM310的AT指令中有解析域名的指令,该指令返回与域名对应的IP,可是要想与该IP建立连接,必须有端口,请问域名的端口怎么获得呢?请赐教!

网友:
你喜欢某美女,于是就四处打听她的名字和电话,这就是域名解析。

打听到电话后,你想登门拜访,必须要得到美女的同意,美女同意了,告诉你地址,你才能进门,美女不同意你连门都不知道在哪里。

所以美女的地址是她给你的,不是你自己弄到的,这就是端口,美女同意你来访,这叫端口开放,不同意就叫端口拒绝。

网友:
经典的解释
回复 网友A:
你喜欢某美女,于是就四处打听她的名字和电话,这就是域名解析。
打听到电话后,你想登门拜访,必须要得到美女的同意,美女同意了,告诉你地址,你才能进门,美女不同意你连门都不知道在哪里。
所以美女的地址是她给你的,不是你自己弄到的,这就是端口,美女同意你来访,这叫端口开放,不同意就叫端口拒绝。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哈哈,受教了!生动而有趣的解释,拜谢了!

网友(2011-04-27):
请问各位大侠,我按本帖开始的程序初始化gtm900b并且成功
AT%ETCPIP?

%ETCPIP:1,"10.31.21.192",,"211.136.20.203","211.136.17.107"
但是
AT%IPOPEN="TCP","192.168.1.103",3000
总是
ERROR: 5

我是新手,希望的到各位大侠的指点

网友:
回复 网友F:

个人也是刚接触,感觉你的IP地址并非公网IP地址,也不是经域名解析后的IP地址,极有可能是一个局域网的IP地址,因此你的GPRS模块无法与之建立连接。

网友:
求助楼主和苹果猫大哥:
    我现在用的em310老出现自动关机的情况,在初始化的过程中
at%sleep=0

OK
at%iomode=1,1,0

OK
at+cgdcont=1,"IP",cmnet

OK
at%etcpip=,

OK
at%ipopen="tcp","210.32.34.140",51238
就发送这么几条命令,但是发送到at%etcpip=,或者at%ipopen="tcp","210.32.34.140",51238时,em310就会自动关机,发送at也没反应,用电话拨是关机了。有的时候就能顺利的连上服务器,不知道怎么回事,请大虾们指点

网友(2011-06-29):
设置AT%IPDDMODE=0后,那么每次读取数据包之后是,未读数据包的序列号为自动改变么?还是固定不变

网友:
请教下各位大侠,
用AT%DNSR="某某域名",得到一个IP,这个IP就是这个域名的IP?
如果用花生壳绑定了这个域名,如何让花生壳开放一个我们想要开放的端口?是用路由器端口转发吗?怎么实现?

网友:
正在做GPRS模块相关的项目,收藏了!谢谢LZ

网友:
回复 网友G:

其实只有第一种方案可行,目前正在使用,APN在哪里申请都无路可找。

网友:
不错。正在研究。

网友(2011-08-15):
TCP连接时,服务器发给EM310的数据延时很长而且不固定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GPRS模块与局域网内的某个ip连接,如何比较的实现?我事新手,请指点。

网友(2011-11-22):
请教苹果猫:我想用EM310模块向具有固定公网ip地址的pc机发送数据,用AT%IPSEND=""这个命令,有两个问题:
  1. 引号里要发送的内容字节数有没有限制?是1024*16个字节吗?
  2. 如果我要发送456,是不是必须要写成343536?因为pc机发123时我收到的是313233,是他们的ASCII码

网友:
回复 网友H:
请教苹果猫:我想用em310模块向具有固定公网ip地址的pc机发送数据,用at%ipsend=""这个命令,有两个问题:
  1. 引号里要发送的内容字节数有没有限制?是1024*16个字节吗?
  2. 如果我要发送456,是不是必须要写成343536?因为pc机发123时我收到的是313233,是他们的ascii码
1:  引号里边的字符数是1024或者2048,具体参见AT%IOMODE,也就是说,每次通过这条指令送进去的数据最多1024字节。
    如果采用HEX-ASC转换模式(AT%IOMODE=1,x,x),引号里边的字符数最大2048,代表1024字节的真实数据。
2:还是看AT%IOMODE指令

网友:
楼主说的是GTM900做tcp客户端的情况,我现在想用他自带的tcp服务器AT%LISTEN="TCP",1234功能,发现连不上啊?????

网友(2012-02-09):
以备后用

网友I(2012-03-26):
引用 网友A:
可行

把你的购买时间和购买ID通过邮件告诉我,并且附上DTU>下执行cfg指令的结果,我好确定你需要的升级固 ...

苹果猫,您好!
  我是GTM900-C的初学者,我现在在学习使用该模块的GPRS功能。但是我现在遇到一个问题,我现在在校园网,我想通过串口将该模块和我电脑之间建立一条TCP连接,按照资料说的我的电脑能作为数据中心么,如果能该怎么弄?
                              谢谢!!

网友:
AT+CGMM

GTM900C

OK
AT+CGMR

HW REVISION: B
SW REVISION: 01.104

AT+CGDCONT=1,"IP","CMNET"

OK
AT%ETCPIP

OK
AT%DNSR="wap.google.com"

%DNSR:74.125.235.131

OK
AT%IPOPEN="TCP","74.125.235.131",80,,4098

CONNECT

AT%IPSEND="01020304EF"

%IPSEND:1,15
OK
%IPDATA:1068,""

%IPCLOSE: 1
----------------------------------------------------------------------------------------------------------------------------------------------------------------
这个是我操作的流程,我现在能连上百度,谷歌等,但是我不能连接上自己电脑。我的模块是实验室买的

网友A:
校园网能不能让你的电脑开的端口开放到互联网上去?
或者说给你在出口路由器上做一个端口转发,将你指定端口过来的数据转发到你的电脑内网IP地址上,如果弄不了,趁早转移阵地,不要浪费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校园网能不能让你的电脑开的端口开放到互联网上去?
或者说给你在出口路由器上做一个端口转发,将你指定端口 ...

不能啊,校园的路由我肯定登不上去啊。那有什么其他的方法能实现GPRS模块和电脑通信么

网友A:
难!

办法不是没有,比如说采用第三方转发的方式,你的GPRS登录到另外一台可以直接访问的电脑上,你的电脑软件也登录到这个电脑,写一个软件进行转发。

网友J:
引用 网友A:
难!

办法不是没有,比如说采用第三方转发的方式,你的GPRS登录到另外一台可以直接访问的电脑上,你的电脑 ...

苹果猫,你好,我想问一下,我现在在用EM310,可以通过IP、端口发送数据了,但我现在想通过网址访问网络,请问可行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J:
苹果猫,你好,我想问一下,我现在在用EM310,可以通过IP、端口发送数据了,但我现在想通过网址访问网络 ...

调用AT%DNSR指令,将域名解析为IP,然后跟你以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调用AT%DNSR指令,将域名解析为IP,然后跟你以前一样

谢谢。
那怎么样才能得到端口呢?

网友A:
端口是自己设定的,或者服务器决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端口是自己设定的,或者服务器决定的。

谢谢回复。我还有一些问题想问一下
1.我现在可以通过GPRS发送数据,接收是用在阿莫网站下载的网络调试助手。但现在只能发射接收48byte,超过就提示ERROR 1(无网络?),请问这是为什么?难道是接收端问题?
2.我的项目要求是MCU 采集数据,通过GPRS发送到网站,然后网站更新显示出来的,请问用花生壳可以测试仪吗?

再次感谢!

网友:
ERROR 1是输入参数错误,检查你的指令格式。
花生壳可以用的。

网友:
谢谢,找到原因了,

网友:
苹果猫你好,我是今天第一次来这里,刚刚接触ARM和GTM900,最近做了一个有关的项目,就是利用通过ARM和GTM900将串口摄像头拍的图片数据传到自己建立的服务器上,利用的是UDP协议,可是老是丢包,我想用TCP,可是老师说TCP老是掉线不好,叫用UDP,我就想利用ARQ(检错重发)来避免丢包,可是有些时候服务器返回的信息模块又收不到,这样很是郁闷,现在不知道是基站问题,还是模块问题,或者是程序问题,希望你帮忙指点一下怎么做才好。谢谢

网友(2012-05-30):
sunkunping :
你好,我也想发照片,可以说明下你的思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I:
苹果猫,您好!
  我是GTM900-C的初学者,我现在在学习使用该模块的GPRS功能。但是我现在遇到一个问题, ...

同学你好 我是GTM900C的初学者,和你做的这个是一样的。也是用串口线连接模块和电脑。用的也是校园网(内网),你的问题是怎么具体解决的阿?能不能赐教一下 谢谢了

网友(2012-07-10):
又学会了一点。

网友:
现在你们都用这个,我也好好看看

网友(2012-11-02):
这篇文章非常的好,就是要这样子讨论。

网友:
学到了不少有用的东西,准备也玩一下EM310

网友(2014-10-22):
引用 网友B:
请问一下,GTM900-C出现下面的情况,怎么办?
at+cgreg? +CGREG: 0,3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是天线没接好

网友:
个人建议可以根据楼主的那些指令,对着华为AT指令手册逐条的看,这样可能会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