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CDMA模块 EM200 收发TCP数据的AT命令流程

楼主(2009-08-07):
华为CDMA模块EM200内置了TCPIP协议栈,给用户开发带来了极大的便利。

详情请浏览网页

www.letswireless.com.cn/
咨询QQ:1013182577

内置协流程参考

AT命令及返回状态 状态说明
开启模块

AT+CPIN?
+CPIN:READY
OK

AT+CSQ?
+CSQ: 31, 99
OK //以上是确认当前的网络和模块状态

AT%ACCNT=card,card //中国电信CDMA 数据业务缺省用户名:card,密码:card
OK

AT%PPPOPEN //建立PPP 连接
%CORG: #777, 1
%CCNT: 1
%PPPOPEN: 0
%PPPSTATUS: 0
OK
AT%PPPSTATUS //PPP拨号连接状态查询
%PPPSTATUS: 0
OK

AT%DTUIP //获取动态分配的模块IP 地址
%DTUIP: 0, 119.143.130.22
OK

AT%TCPOPEN=1,61.144.176.236,3000 //建立 TCP/IP 连接,开 SOCKET (1为 SOCKETID; 61.144.177.211为要连服务器的 IP, 3000为远程服务器的端口号)
%TCPOPEN: 1, 0
%TCPSTATUS: 1, 0
OK

AT%TCPSEND=1,7 //TCP发送数据 1为socket 通道号
OK
1111111 //发送的数据发送数据的长度,最大512字节,以长度为门限
%TCPSEND: 1, 7 //发送成功
%TCPRECV: 1, 7 //当模块从TCP Socket 通道接收到数据时,通过此提示上报,//7为接收的长度
2222222 //接收到的数据
OK

AT %TCPSTATUS //TCP连接状态查询
%TCPSTATUS: 0
OK

// 断开TCP连接
AT%TCPCLOSE=1 //关闭TCP SOCKET 通道 1
%TCPCLOSE: 1, 0
OK //SOCKET 通道异常断开时也会提示
%TCPSTATUS: 1, 1 //SOCKET 通道异常断开时也会提示

AT%PPPCLOSE //关闭PPP连接
%CEND: 3, 1, 00:07:27 //PPP异常断开时,也会有这字符串%CEND:提示,1为数据业务
%PPPCLOSE: 0
OK

网友:
这里的HW的模块早被人占领了
你来迟啦~呵呵

HW的模块确实是挺便宜的
但好用程度就不如Wavecom了,一个wip_TCPClientCreate的API就能连接,直接管理模块,根本无须任何外加MCU芯片

楼主:
没关系!我只是负责华为模块的技术推广。o(∩_∩)o...哈哈

楼主:
华为在2004年推出了CM320的工业模块,随后又有同一系列的CM300和CM350产品,分别支持800M、1900M和450M的不同网络。不过,由于高通套片的原因,目前CM320系列的模块在2008年年底基本已经停止生产。

取了代之是2008年下半年使用新的高通平台的模块产品EM200。作为华为目前主推的CDMA模块型号是EM200,接口方式是50Pin的B2B方式。新推出的EM200接口方式兼容华为GSM模块EM310的接口方式,使用相同的引脚定义,可以方便客户使用同一块线路板支持两种制式的模块,最大程度降低了客户的开发周期,减少客户重复开发的工作。

华为EM200模块使用Qualcomm的6020平台,产品成熟度高,软件兼容旧的CM320指令格式。目前,已经广泛使用在电信、车载、无线数传的领域。

楼主:
流程更新:

AT$HCTCM=0        //如用EM200指令则需要关闭CM320兼容指令,该标志能掉电保存(模块出厂为HCTCM=1,为兼容CM320指令状态)
$HCTCM:0
OK
AT+CPIN?
+CPIN:READY
OK

AT+CSQ?
+CSQ: 31, 99
OK         //以上是确认当前的网络和模块状态

AT%ACCNT=card,card        //中国电信CDMA 数据业务缺省用户名:card,密码:card
OK

AT%PPPOPEN        //建立PPP 连接
OK
%CORG: #777, 1
%CCNT: 1
%PPPOPEN: 0
%PPPSTATUS: 0

AT%PPPSTATUS        //PPP拨号连接状态查询
%PPPSTATUS: 0
OK

AT%DTUIP        //获取动态分配的模块IP 地址
%DTUIP: 0, 119.143.130.22
OK

AT%TCPOPEN=1,61.144.176.236,3000        //建立 TCP/IP 连接,开 SOCKET(1为 SOCKETID; 61.144.177.211为要连服务器的 IP, 3000为远程服务器的端口号)
OK
%TCPOPEN: 1, 0
%TCPSTATUS: 1, 0

AT%TCPSEND=1,7        //TCP发送数据,1为socket 通道号
OK
1111111        //发送的数据发送数据的长度,最大512字节,以长度为门限
%TCPSEND: 1, 7        //发送成功
%TCPRECV: 1, 7        //当模块从TCP Socket 通道接收到数据时,通过此提示上报,//7为接收的长度
1111111        //接收到的数据
OK

AT%TCPSTATUS=1           //TCP连接状态查询
%TCPSTATUS:1, 0
OK

网友:
EM310是一样的吗?

楼主:
EM310模块的流程见
http://www.ouravr.com/bbs/bbs_content.jsp?bbs_sn=3505524&bbs_page_no=1&bbs_id=3045

网友:
老大已经选用了EM310.让我来负责做DTU。先顶起来。各为大侠多关照一下小弟
估计过些天也会用到EM200,据说EM310和EM200是接口是兼容的

楼主(2009-10-23):
之前华为CDMA模块CM320使用量非常大

网友(2010-01-15):
EM200支持发送彩信到CDMA手机或GSM手机吗?

楼主(2010-06-04):
彩信程序要用户自己去做的!

网友(2011-05-08):
先mark,以后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