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igol用的是等效采样技术,就是用低速采样实现高频率波形复原,达不到真实采样的效果,所

楼主(2009-08-07):
我不是普源的
他们老板是我朋友,不过好多年没联系了.

Rigol用的是等效采样技术,就是用低速采样实现高频率波形复原。所以用了低速AD很正常。有专利的,而且公开的,不是秘密。

不过等效采样达不到真实采样的效果,所以便宜,代理商更不会告诉你这是等效采样,因为你可能不买。

买的人,需要多了解技术,代理商给的指标掺水太厉害。
仔细看看说明书,可以下载,那是等效采样频率,不是实际采样频率。

以下文字由站长阿莫加入,也是这个问题的最佳答案。

【17楼】 gzhuli 咕唧霖
积分:1326
派别:
来自:GZ
1. 1GSPS的ADC已经不难获得了,也不需要用到SiGe,CMOS足够,只是美国的出口限制是一道坎。
2. Tek的方案估计是一片模拟总成带触发控制,一片ADC带Buffer。
3. 普源肯定是考虑货源稳定性问题,所以采用很常见的100MSPS ADC合成1GSPS,理论上性能和单片一样,实际上受信号分配、时钟抖动、器件一致性等因素影响,性能会有影响。
4. 普源的5片AD9288和Tek的单片EE88估计价格相差不远(假设普源用的是AD9288-100)。
5. 这个技术和等效采样是两个不同的东西。
6. 实际上快速变化的波形模拟示波器也无法看,数字示波器反倒能捕捉,各有各的优势。合二者长处的是DPO。

网友:
产品有市场就OK了,目前高品质的,人人都想要,主要是个人的承受能力,

一句话,“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打车吧!”

网友:
不买tek,就买普源吧

网友:
在尽量稳定的情况下超频俺接受了,小信号不准俺也接受了。
500mS时基的时候卡半天很让人郁闷,我认为这是软件问题。
如果能更新固件就好了,适当收费都行。

楼主:
可能是,具体技术细节和实现方法我也不知道。
等效采样差不多是个纯国产的理论,普源的老师教的,普源首家实现的,这是2001年前后的旧闻了。

这就是为什么便宜。不然真的采1G,谁有AD呢?SiGe的AD美国有,2G采样率,不卖,连Tek都未必买得到。

网友:
一个问题:500M是50M带宽的10倍频程,即使按每倍频程3dB下降算,里头还能剩下多少信号

网友:
不是有实时采样吗。那是真实的采样率啊。

其他示波器也有等效采样吧,但是应该不会拿来宣传。

网友:
我看宣传资料是标注好的
实时采样率 xxx
等效采样率 xxx
不是楼主所说的啊

楼主:
这个我也说不清楚。
但有一点可以确定,ADC的采样率确实可以低于示波器标称的实时采样率,这应该是通用的方法,只要时序电路准确即可。
所花代价就是ADC的数量。
真采1G,甚至2.5GSa/s,ADC买不到,即使是8位ADC,加上ADC内部控制电路,需要多少时钟周期才能采一次,价格是否可以接受。
通常生产商不会使用最新的集成电路,或者纯粹使用集成电路的高指标。
这是电路设计原则,使用高价元件无法兼顾成本,是设计师无法接受的。

如果示波器能达到额定的采样率,不必太在意ADC的采样率。
我感觉不是超频,只是采用了使用低采样率AD达到高采样率的技术,不过不想让竞争对手知道,才磨掉型号,结果给拆机爱好者造成烦恼,呵呵。
至于磨得不干净,可能是工人没有领会领导意图,得过且过了。
上海汉芯买美国的DSP冒充自己造的,磨得干净,可还是假的。

楼主:
我也不敢说,呵呵,阿莫不妨拆开看看

网友:
to shichen717

但有一点可以确定,ADC的采样率确实可以低于示波器标称的实时采样率,这应该是通用的方法,只要时序电路准确即可。
所花代价就是ADC的数量。

--------------------------------------------------

就算超频到100m,但也才5片ad啊,也达不到1g的采样

网友:
普源有问题,但不是LZ说的这个问题。
反映的情况一是一个周期里多片AD分时采样。这个具体不好说,噪声肯定会高些。这个不是等效采样。
另一个问题是AD超频了,这算个硬伤。
但不管怎么说,采集的数据的量是达到了参数里面描述的了的。质嘛,有点差距。

这年带头的等效采样你要10G以下都不好意思和别人打招呼。

楼主:
已经看过图了,EE88/EE89,起先没看见,原来排线挡住了,查了其他贴。

分析可能:
1. 其中一片会不会也是集成多路AD,内部时序切换控制,红框右边的是不是晶振,看不清。应该难度不大,而且硬件实现可靠性比软件高得多,多花银子,Tek有钱。

2. 另一片FIFO,或者其他什么技术,无非导出数据给CPU处理再到LCD。

3. 数字示波器的触发机制决定不是完全意义的连续采样,采一段显示一段,可能存好几段再显示,中间时间要留给处理器作FFT等其他功能分析,所以外部电路不是高速的,因为CPU不需要也没法处理高速信号,只要有高速内存就行,只是显示上似乎不太连贯。这也就是为什么同样带宽的模拟示波器显示效果更好,而且贵得多。之前想买普源的,看了效果直接买了固纬仿建伍模拟的,8000块,还好那时公家买单。

CPU不一定是单片机。

随便说说,我做精密电源的,专长不在示波器。

网友:
1. 1GSPS的ADC已经不难获得了,也不需要用到SiGe,CMOS足够,只是美国的出口限制是一道坎。
2. Tek的方案估计是一片模拟总成带触发控制,一片ADC带Buffer。
3. 普源肯定是考虑货源稳定性问题,所以采用很常见的100MSPS ADC合成1GSPS,理论上性能和单片一样,实际上受信号分配、时钟抖动、器件一致性等因素影响,性能会有影响。
4. 普源的5片AD9288和Tek的单片EE88估计价格相差不远(假设普源用的是AD9288-100)。
5. 这个技术和等效采样是两个不同的东西。
6. 实际上快速变化的波形模拟示波器也无法看,数字示波器反倒能捕捉,各有各的优势。合二者长处的是DPO。

网友:
每片AD有两路,加起来就是1G。

--------------------------------------

不好意思,大意了,大意了,呵呵

楼主:
同意17楼的5,可能搞错了

网友:
安泰信基本完全照抄普源的,所以性能和普源差不多
优利德是卖万用表的老大,所以对成本控制比较好,薄利多销
普源开发队伍,营销队伍过于庞大,随着利润越来越低,所以走上超频的道路。
除了这三家,国内还有好几家有实力做的也不错的。

网友:
验证是否重复采样非常简单,使用单次触发。

话说回来,重复采样做好了也是非常麻烦的,主要是时序的考虑。

网友:
我看介绍,普源是实时采样1G,等效采样10G或者25G吧?

网友:
等效采样 07年电子竞赛都做烂啦 所以示波器也便宜了  大家都有这个技术了

网友:
等效采样?连tek的低端JJ都不使用的技术

道理可以参看"真正有用的是“光学放大倍数”"

网友:
明天到单位试下安捷伦MSO6012A,用TMS320F2808翻转IO,以前测试过,100MHz时钟能出50MHz,明天换点显示方式,看有几个点

网友:
今天玩了一下DS1102E,用波形发生器。产生一个300M的正弦波(只能这么高了)。示波器可以正常显示。就是波形失真厉害。暂停后数点是1G的。

网友:
数码变焦这个比喻非常形象

网友:
天啊!这还有啥疑问的啊!10个AD核,从40M超到100M,还做不到1G实时采样的话,该打它屁股了!

网友(2009-09-18):
阿莫  我觉得这个和数码“数码放大还是有区别的”哦

对于频率为fa的周期性信号,按照采样定理,只有采样频率fs大于2fa时,才能保证源信号的信息不受损失。但是,运用等效采样技术,却可以在采样频率fs远远小于2fa时,不失真地恢复原始信号。
下面我们通过一个例子来说明等效采样技术。

图为等效采样过程的示意图。
对于一个周期为Ta的模拟信号,若将其周期n(n>2)等分,则每个等分ΔT=Ta/n。现对该周期信号进行采样,令第一次的采样时刻为周期原点;经kTa+ΔT(k=1,2,..)时间后,进行第2次采样;再经kT +2ΔT时间后,进行第3次采样,依此类推。
显然,在上述采样过程中,由于两次采样间隔大于Ta,所以fs<2fa,不满足采样定理。但是,经过n次采样后,恰好得到了一个完整周期的n个样值,我们将这n个值按序重新排列在一个周期内,即可构成原始信号的一个完整周期波形。这个过程可等效为对一个周期顺序进行了n次采样,所以等效采样频率为f=nf,它满足采样定理的要求。
在实际应用中,为获得较高的时间分辨率,n的取值可以很大;同时,为降低对A/D转换器的速度要求,k也可以取很大的值。
如能保证采样基准点时刻的一致性和ΔT的精度,则可利用较低采样速率的A/D转换器,进行高频等效采样,这意味着高频模拟信号数字化问题在很大程度上转换为采样时刻的准确性问题。
可见,等效采样技术中于Δt的要求是相当高的。实际上,采样时刻的准确性是目前等效采样技
术的难点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