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4401里这两个电容也很关键

楼主(2009-08-07):
399左上方的两个不起眼的0805电容,220pF,积分电容,AD的心脏部件

网友(2009-09-06):
高手啊,看来仔细的看过34401A的维修手册的,呵呵

网友:
U40那两个字上面

楼主:
小小贴片(<1000pF)性能相当好。

网友:
这种颜色的电容有点特殊,在手机板VCO的压控端能找到,一般TX一个,RX一个,双频的则有四个,早就觉得它有点特殊,收藏了几个。后来做了个LC测量仪,测量才知道这种电容非常稳定,烙铁加热容量变化很小,而别的电容变化很大很快,眼睛根本看不过来,又在老式军用短波机上找了几个云母电容比较,发现云母电容加热后容量变化相对比较缓慢,但和这种电容比较差别还是很大的

网友:
拆过一个地感,发现里面也有一些这样的紫红色的贴片1206封装的电容,看外观就和普通的贴片电容不一样。

网友:
看见过那样颜色的贴片电容!
没拆下来收藏浪费了!

网友:
30041用的是多斜积分转换的AD, 那个电容大要求并非很严格,AD转换的值同电容的参数没关系

该电容的参数只要求在很短很短(AD转换的周期内 uS级别)不变化就可以了

网友(2009-10-15):
顶九楼,积分电容容量无所谓,关键是漏电流要小。

网友(2009-11-28):
一共3个C400~C4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