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2C读写24c256的问题??[求助]

楼主(2009-08-07):
最近买了一块AT24C256,中发的JS给了我一块上面并没有印有24c256等字样,而是ATMLH850的芯片,回家也才发现。但是我查了一下网上,没有相关资料。所以目前无法判断是不是24C256。(知道的朋友给说说)

   我还是把他连了起来,5接SDA 6接SCL,均4.7k上拉,1-4全部接地,8接3.3电源,7悬空(资料显示取消写保护,悬空或接地)。

   我用的是周立功的那个i2c代码usos的(LPC2106)。程序运行正常,写了几个字节。但读出来全是FF。加断点查看,i2c中断函数每步u都合适

  现在到底是器件不对,还是程序的问题,还是我连接有问题。

请知道这个的朋友讲一下。

网友:
兄弟能发个SIM300连单片机的原理图给我吗?感谢!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456808&bbs_page_no=1&bbs_id=3045
偶邮箱:41473064@qq.com

楼主:
已经发了。

不过还得顶。郁闷阿,读出来全是FF。好像就没有写进去

网友(2011-08-30):
我也遇到过,当时我的I2C写函数的变量没写对,楼主在好好检查一下,扩展地址字节数这里要注意下,器件的内部地址是1位还是2位。还有写完字节后,要有个延时,以便让从器件写完毕。如果是器件不对的问题,那就不清楚了

网友:
建议先读ID再后续操作,要不调试比较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