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弄坏了,只能拿手机来看网站,请大家帮忙

楼主(2009-08-08):
一时手贱,拿那个什么分区表医生去重建分区表,结果重启后把D盘搞丢了。这个急啊,那里写的半年的程序我还没备份啊,赶紧在网上下载了一个WIN版的DM找到了分区,文件也还在,结果说什么不能保存为MBR格式分区表,只能保存GPT点保存,这下惨了,连XP也进不去了。望哪位哥们救救我。

网友:
把文件拷出来行了,为啥非得进XP?

网友:
同意楼上,网上下个光盘版的软件(盗版的)集成winpe,直接可以用光盘启动winpe,拷贝好数据,开始格式重装吧

网友:
写的半年的程序我还没备份
------------------------

网友:
你没有备份的意识,数据丢了只能怪自己倒霉了。

网友:
我有办法 呵呵

如果好了,我的贴子帮忙多踩踩啊

按照图示的操作就可以。

扫描完后,选择打钩,然后重启就行了。

如果你的C盘和D盘重叠了,把C盘分区在DOS下调小一些就好了。你的情况一般不用调的。

我是 F.H.

网友:
破解版的,我用过N次,帮别人修电脑用,很好的。

网友:
在已经误操作的情况下,千万不要轻易的chkdsk X: /f,因为chkdsk会破坏现有的文件分配表,将数据变得更加难以恢复。这种情况下最好是把硬盘卸下来挂到其它机器上以只读方式来恢复。

网友:
哦?我的帖子呢?

网友:
半年都不做一次备份.... 这是个不良习惯.
我觉得写程序要养成备份的习惯.

建议: 用SVN之类的工具管理一下代码.

网友:
别急,这种应该属于分区表丢失的问题,能修复的
既然进不了系统,那就用win pe 或挂到其它电脑上修
数据无价!数据找回前千万不再往上里写了,删除和格式化是可以找回的,但数据覆盖是无法找回的!

楼主:
toureg 可以死了,幸灾乐祸.fHimemhacker 谢谢了啊,不过就是这个软件还得,最后我用DM搞好了,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