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充电器。MOS管发热严重。求解决方案

楼主(2009-08-08):
电流在500ma的时候就温升很快了。上了原理图和波形。麻烦分析下。更别说1A了。那充电几秒就烫了。现在是电感不确定。具体看电路图。和波形。

电路图 (原文件名:未命名.jpg)

电路图A点波形 (原文件名:a.jpg)

电路图B点波形 (原文件名:B点.jpg)

电路图C点波形 (原文件名:C.jpg)

网友:
你这是P沟管的驱动方式,N沟管不是这样驱动的。
如果按你这个图来驱动,2N3904的集电极4k7电阻上应该接24V,50N024的GS之间还要做限压保护。

楼主:
图上的4K7电阻电路中是470欧。这个驱动方式我是参照论坛一个电路设计的。2N3904板子上用的是8050.这样的话我用P沟道的管子试试。谢谢你解答。还有GS间怎么来做限压保护呢?不是很懂。

网友A:
N管的工作原理是G的电压高于S,相当于你图中的B点电压要高于C点,要完全导通,Vgs一般要大于4.5V。
你的电路刚开始的状态是B点12V,C点0V,Vgs=12V,MOS导通。
由于MOS导通后内阻很小,C点的电压很快被抬高,此时B点和C点的电压差已经不足以支持管子完全导通,所以MOS工作在放大状态,就发热了。
所以,如果这种电路要驱动N管就要保证G极电压比D高,因此我建议你2N3904需要用24V供电。
但是,GS耐压一般只有20V,如果24V供电,C点电压为0时可能会击穿,所以要加个12V稳压管保护。

如果是P沟就啥都不用改了。

网友:
速度不够,要用推挽驱动

网友:
这个地方不适合N-MOSFET!

网友(2009-12-14):
进来向 gzhuli 咕唧霖 学习下

网友(2010-02-09):
三楼说的对,是导通后Vgs电压低于MOS的完全导通电压,导致MOS工作在放大状态,损耗很大。
建议用20V的导通电压来控制MOS,导通后也能保证有8V左右的可靠导通电压。

网友(2010-05-17):
看电路,问题不大,但是应该用推挽电路驱动p沟道mos管,不然pwm就不理想了,其他的应该没什么。推挽电路参考本版的最后的定型充电器的电路即可。p mos一般GS之间不能超过20V。所以电源还是20V以下好。

还有你说的烫是P mos管,电感建议换磁环的。这电路p mos应该不会热。

网友(2010-06-30):
这个充电器的频率是多少的?

网友(2013-05-07):
学习了,以后参考

网友:
开关速度不够吧,用图腾柱驱动吧

网友(2013-10-24):
PWM输出使用低压的MOSFET管,后面再接上MMBT3904/3906推拉驱动级,驱动功率MOSFET,即可。

网友:
不知道怎么传图片,搞了半天,不知道出来没有。

网友:
这个驱动下管可以,驱动上管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N管的工作原理是G的电压高于S,相当于你图中的B点电压要高于C点,要完全导通,Vgs一般要大于4.5V。 你的电 ...

说的很好!
可以在MOS上加个电阻测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