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情奉献:ASCII码字库6*10的,和8*16的。

楼主(2009-08-08):
FLASH Asii0610[] =
{
//--  MS Gothic8;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6x10   --
//--  宽度不是8的倍数,现调整为:宽度x高度=8x10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40,0x40,0x40,0x40,0x40,0x00,0x60,0x00,0x00,
0xA0,0xA0,0xA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28,0x28,0xFC,0x50,0xFC,0x50,0x50,0x00,0x00,
0x20,0x70,0xA8,0xA0,0x70,0x28,0xA8,0x70,0x20,0x00,
0x00,0xC8,0xD0,0xD0,0x20,0x58,0x58,0x98,0x00,0x00,0x00,0x20,0x50,0x20,0x60,0x98,0x90,0x68,0x00,0x00,
...
};

FLASH Asii0816[] =
{
//--  MS Gothic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8x16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10,0x10,0x10,0x10,0x10,0x10,0x10,0x10,0x10,0x00,0x00,0x18,0x18,0x00,0x00,
0x36,0x24,0x48,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24,0x24,0x24,0xFE,0x48,0x48,0x48,0xFE,0x48,0x48,0x48,0x00,0x00,
...
};

同时请有GB2312的16*16,24*24,32*32的汉字库,最好是TXT文件,我有BIN文件格式的,可就是打不开,邮箱:china-feiyang@163.com

楼主:
大侠,不要客气,请指点一二。

网友:
你太客气了,所以人家都不指点你。
不过我也不知道,你搜索一下,记得我以前看见过,在论坛里~~~~

网友(2009-10-19):
我传个上来,目前正在调,我用的中显液晶,这个ASCII是反显的,汉字库我是自己取的模,附件的HZK16.C我没用过。
下载后自己把.txt改成.c吧

网友:
楼主大好人,试了下,发现楼主的8*16 ASCII码正好是我需要的。本还打算自己写个程序提取的,呵呵,现在可直接拿来用了,在此谢过!

楼主:
hehe,不客气,谢谢【4楼】 xiaotanlan

网友(2011-05-04):
先收藏这个字库

网友:
大侠们辛苦了

网友(2012-09-13):
马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