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232、485等通讯格式的菜鸟问题

楼主(2009-08-08):
根据通讯规范和相关资料,通讯格式即帧的格式由3部分组成,由一个数据位加上同步位(开始和结束位)以及作为检错的奇偶效验位3部分。
菜鸟问题1,帧是否等于一个字符?
菜鸟问题2,在9600波特率设置下,一个字符的长度是否等于帧格式设置的位长度?例如,9600波特率.8位数据.1位停止位.无效验时,一个字符长度是10位吗?
菜鸟问题3,在9600波特率设置下,发送一位的时间是否等于1/9600秒,即约104微秒?
菜鸟问题4,如下图:

请问图中所示的帧通讯格式(9600波特率)是否为9600波特率.8位数据.1位停止位.无效验?

网友:
1、一帧数据的长度取决于232或485连接设备的串口设置,如UART。允许的情况下,其可以设置成5、6、7、8、9个数据位,和1或2个停止位。一个字符的长度仅限于8位的数据传输。

2、帧的长度与波特率无关,帧长度是单独设置的,帧包括 起始 数据 校验 停止 ,所以分别将这些设置好的位数相加,就是一个帧的长度。

3、波特率可理解成总线上每秒的通信位,9600b/s  就是每秒钟有9600个位传输,包括起始,停止,和校验。一方面决定于发射端得位宽度,一方面决定了接收端得采样间隔。

4、图中为8位数据位,一位校验位P,停止位SP,和通信间隔Pause(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