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简锂电充电器,非智能

楼主(2009-08-08):
错误版本:http://download.ourdev.cn/bbs_upload583909/files_17/ourdev_468693.JPG
修正版本:

简易手机锂电池充电器 (原文件名:JYSJLDCDQ.JPG)

网友:
电路很好。

实际效果怎么样?

网友:
R3、R4什么用?去掉行不行?

楼主:
R3:微调限压值
R4:微调限流值

网友:
R3的存在会使限压值随电源电压的变化而变化,这样是不是不太好?如果输入的6V是很稳定,那么稳压管也不用了,直接用电阻得了。微调限流值,直接调R1得了,R4可以为0。

楼主:
微调而非主调

网友:
这不是书上的典型电路么?

网友:
讲讲原理吧。扫扫盲

网友:
是啊,讲讲原理,模电真的是心中的痛

网友:
意思是Q2起反相保护作用吗

网友:
充电初期,电池电压较低,Q1通过R4基极限流,R1集电极限流为电池充电。电池电压升高 ,充电电流减小,基极电流减小,最终基极电压基本稳定为D1加R3的电压,发射机输出最大电压为
Vb-0.6 ~= 4.2

Q2反保护

网友:
还是买专用充电IC吧,CN系列的很便宜,1,2块,还带温度检测。

网友:
此电路在电池充电初期的电流最大 这样对过放电的电池不利,容易造成永久的损坏,倒不如用LM317搭一个恒流限压的电路可靠。

楼主:
简易恒流限压锂电池充电器 (原文件名:JYSJLDCDQ1.JPG)

网友:
这样改了以后,两个指示灯就不起作用了

楼主:
修正错误:将电源电压提高到8V

简易锂电池恒流限压充电器 (原文件名:JYSJLDCDQ2.JPG)

网友:
但是这样改了以后就不能恒流也不能限流了。

楼主:
为什么不能恒流?

网友:
22楼电路分析:当电池电压为3.8V时,电流经R1、Q1向电池充电,如果充电电流过大,使Q3的VBE电压过高,则Q3饱和导通,估计楼主本意是让电流从Q3 -> LED -> Q2 BE结 使Q2导通对Q1的BE结分流,从而达到恒流目的,但是,Q3 -> LED -> Q2 BE结这回路中,LED的电流还会经R5到地,这样一来,Q2的B极电压为:电源电压 - Q3的CE压降 - LED压降,即: 6V - 0.1V - 1.7V = 4.2V,可见,Q2的B极是4.2V, E极3.8V, VBE只有0.4V, Q3不导通,无法实现恒流控制,Q1的导通程度不受约束,充电电流将大大升高。

楼主:
电源电压提高到8V,如何?

网友:
8V,电源效率有点低了,管子也发热大。

楼主:
第3版

简易手机锂电充电器-3 (原文件名:JYSJLDCDQ3.JPG)

网友:
R2,R3,R4 太大了,这要的稳压效果不好,稳压特征较软。另外由于R2、R4太大,在电池电压达到4.0V时,Q1的B极电压应是4.7V,Q1的B极电流由电源6V经R2、R4到达B极,这时即合稳压管没分流,全部电流都入Q1的B极,也只不过是1mA左右,要达到100mA的恒流效果,Q1的β值要大于100,很多管子在大电流工作时β值达不到100,就会使输出电流小,不再恒流。虽然此时不恒流也只是输出电流小一些,对充电没多大影响,但对指示灯却有影响。饱和指示灯是在恒流失效时就会变亮,但这时电池只有4.0V,离充满还有一段较长的时间。如果Q1β值更小一点,如80或60,那么饱和指示灯在电池电压没到4.0V前就亮起了。

建议:R1改为220
      R2改为47
      R4改为0
      R5,R6,R7改为 510、510、1K,这样指示灯不会太暗。

PS:电池电压太低时,比如低于3V,饱和指示灯也会有点亮,在适当的地方加个电阻可以解决。

网友:
不如7805串1欧电阻、1N4007、1N5819简单。

或者LM317调到4.2V,串1欧电阻。更简单。成本可能比7805高点。

网友:
7805和LM317在6V下不好工作,而且加上反向保护和充电指示,复杂程序差不多了。

网友(2009-10-23):
买个横流的充电器吧,我买的4.5v 1A 才5块钱,直接对锂电池充电。但不知这样有什么隐患。

网友(2009-12-02):
舍近求远,有必要这么麻烦吗? 专用锂电充电IC才多少钱。国产的1,2块,进口的7,8块 。。。

网友:
菜鸟问个比较弱的问题,反向保护三极管怎样工作?

网友:
用充电IC做啊  我们南京拓微的 500mA的才0.7RMB不到  加我QQ327234446  给资料你看看

网友:
晕,还不如一片431呢也就5毛

网友(2010-07-13):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780055&bbs_id=9999
看一下这个锂电充电器(非智能)有TL431不是很好一些.

网友:
太麻烦,几块钱的充电IC到处有

网友(2010-09-29):
不错,看过mark一下,留着以后用。

网友:
不如直接来个集成电路的爽快,这个IC价格不到1元钱,我接到USB口上充电 很好

网友(2010-11-22):
回复 网友A:

不如直接来个集成电路的爽快,这个IC价格不到1元钱,我接到USB口上充电 很好

不是价格的问题,是知其所以然。

网友(2011-08-29):
先留名。。。再细看

网友:
不行  稳压管  就能稳住?

锂电池 对电压敏感

要么鼓肚 要么爆炸

垃圾设计  就不要 害人了

网友:
玩具飞机上的充电器,就是这样搞的,为了减低成本,都会这么做的。

网友(2011-10-13):
回复 网友B:

模电心中痛

网友:
一个手机线充加个锂电保护板,安全高效

网友(2011-12-06):
看看,正做个锂电充。

网友:
回复 网友C:
-----------------------------------------------------------------
应该想一下电源改成5V    现在大部分是5分充电器    要有通用性啦
但5V对这个电路而言   电压低了点

网友(2013-04-06):
大神问一下把充电电压调到2.5v左右。调哪个啊!!!我在proteus调不出来???  恒流调出来了

网友:
这个电路用于镍氢或者镍镉到没什么,用于锂电就不好,以第3版来说,首先d1的特性就不能满足要求,其次q2始终有电流输出。电路理想化了,实际是不行的。

网友(2013-07-06):
学习了楼主,,太感谢了

网友(2013-09-09):
大家不要太较真。。。我倒是觉得玩玩的话挺好的。不过个人感觉真心往产品方面走的话,锂电池是不是不太适合(抗虐性太差了~~)

网友:
技术贴和水贴的区别就在于挖

网友:
小心爆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