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和ATO,关于数据模式和命令模式切换

楼主(2009-08-08):
1、APN设置 网络注册
AT+CGDCONT=1,“IP”,“CMNET”
AT+CGACT=1
AT+CGREG?
AT+CGACT=0

2、拨打数据异步,接收数据
ATD*99*#
返回"CONNECT~ }#?}!}!} }<}……"

问题来了:HEX发送 2B 2B 2B(+++)
模块直接返回NO CARRIER

然后再用ATO切换不回去了。。

由于初步接触模块,不知道西门子、华为等模块 同等操作是什么情况,望指点 谢谢!

网友:
+++和ATO的使用仅限使用内部协议栈(WAVECOM模块,其它不知道)

楼主:
个人理解:
"CONNECT~ }#?}!}!} }<}……"这个过程中, 由于只接受数据没发送,等于没完全建立PPP连接。
所以,+++切换出来,等于直接挂断?

在没有外围MCU的情况下能否直接用串口工具(SSCOM)验证命令模式和数据模式的切换?

楼主:
lysoft兄:+++和ATO的使用仅限使用内部协议栈 该如何理解?
能说具体点吗?谢谢了。。

就针对正规的操作流程。

网友:
偶只针对WAVECOM模块
使用WIP或ADL控制模块时,+++肯定有效
MODEM拨号上网ATD时,情况未知

Using AT Commands during a data connection
To use AT commands during a data connection (e.g. while the product is in online
mode), it is necessary to switch to offline mode.
• Switch from online to offline mode
To switch from online mode to offline mode, the "+++" sequence must be sent.
Following this, the product gets back to offline mode with an "OK" response,
and a AT command can be sent. This "+++" sequence must be sent with a
guard time of 1s before and after the sequence.
Note: The "+++" sequence will only work with the +ICF command using one of
the following settings:
o 8 data bits, with no parity
o 7 data bits, with even parity

楼主:
华为文档:

举例:PPP 拨号后的数据模式切换
+++ NOTE:从数据模式切换到命令模式
OK
AT+CMGF=1 NOTE:设置一条AT 指令
OK
ATO NOTE:从命令模式切换到数据模式
CONNECT

串口工具(SSCOM)可以完全实现这个操作???

请用过GTM900系列的高手帮忙。谢了~

网友:
楼主在2楼的推测是对的。ATD*99*# 发起的是GPRS数据呼叫,这时外部控制MCU应该在CONNECT后进行PPP协商,完成链路的建立,在链路建立成功后,+++和ATO才能起效。当链路没有建立时,+++是没有意义的,楼主可以实验一下,什么都不输入,就等他返回CONNECT和后面的乱码,一会儿就会自己出NO CARRIER了。

由于PPP协商对发送时间间隔都有要求,所以不能用SSCOM等工具手工测试。如果想看PPP协商过程,可以先把模块配置成GPRS MODEM,使用windows的GPRS拨号连接,然后找个串口监控软件,来看双方的通信内容。

这个问题和具体模块无关,是属于GPRS流程,任何一个符合GSM规约的GPRS模块都是一样的。

楼主:
我靠。。6楼的兄弟,外部TCPIP功能我的模块也有。。

坛力里学点额外的东西而已,呵呵。。

一如既往的谢谢苹果猫。。。

“windows的GPRS拨号连接,然后找个串口监控软件,来看双方的通信内容。”
有想过用CMUX功能验证,一边拨号,一边用+++和ATO切换。。但手头模块CMUX操作貌似有点复杂。。不了了之。。

那看样子,我也没法子确定该模块版本+++和ATO功能是否实现了?

楼主:
顶上去啊。。。周末大家都上班吗。。

网友:
这问题好  还在试中呢

楼主:
10楼朋友有结果了吗。。呵呵

网友:
请问打开一条UDP连接,我可以收到短信吗?就是在UDP连接过程中,是否会有提示通过串口上发过来。当你想阅读短信的时候,是不是要关闭UDP连接才能读短信内容呢?期待大家的回答,谢谢!有具体的指令操作就更好了!

网友:
有点问题 要请苹果猫老师请教了

在GPRS通讯过程中,来了短息需要处理

于是 +++ 切换到 命令模式 AT测试成功了

等设置好 处理完短信

想要再切换到 GPRS 数据模式

用ATO 或者ATO0 都返回 ERROR

回不去了

请问 如何解决 ?

网友:
你使用的是外部协议栈?
将整个流程贴出来看看。
还有模块是啥版本的?

网友:
GTM900C

这个协议还有内外之分吗 ? 是不是那个华为的专有命令?

网友:
所以你最好将整个操作流程贴出来看看

楼主:
召唤13楼朋友整个操作流程。。。。。

网友:
苹果猫老师
我给你发了个邮件
希望得到你的指教

楼主:
每一次拨ATD*99***1#之后其实都在采用PPP协议和移动的接入设备(一般是移动公司的一台特殊的GGSN路由器)进行握手
当PPP协议握手成功后,都会获得一个动态IP地址。

问题1:设置接入点:AT+CGDCONT=1“IP”,“CMNET”
       附着GPRS网络AT+CGACT=1
       此时并未进行PPP协商可是已经被分配到一个动态IP地址?

问题2:拨ATD*99***1#之后协商过程必须用单片机去完成?握手以后会重新得到个IP地址?

问题3:单片机如何控制模块去完成PPP协商?大致说下就好。

请各位前辈帮帮忙,先谢过了。。

网友:
问题1:该动态IP地址是模块自己分配的,告诉你该模块已经附着到CMNET网络。
问题2:PPP完成后,移动内部会分配一个10.X.X.X的内部IP地址给你。
问题3:有关PPP协议资料请到以下链接查找
http://www.ouravr.com/bbs/bbs_content.jsp?bbs_sn=2203990&bbs_page_no=1&search_mode=3&search_text=lengqing1309&bbs_id=9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