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来个整数开方程序,超快

楼主(2009-08-08):
unsigned int sqrt_16(unsigned long M)
{
      unsigned int N, i;
      unsigned long tmp;//,ttp;
      union
      {
              ulong  ttp_u;
              uchar  ttp_a[4];

      }ttp_us;

      if (M == 0)
      return 0;
      N = 0;
      ttp_us.ttp_u=M;

     tmp = (ttp_us.ttp_a[0]>>6);//注意编译器顺序
       M <<= 2;
      if (tmp > 0)
          { N ++;
              tmp -= N;
              }
              for (i=15; i>0; i--)
              { N <<= 1;
                  tmp <<= 2;
                   tmp += (M >> 30);
                   ttp_us.ttp_u = N;
                    ttp_us.ttp_u = (ttp_us.ttp_u<<1)+1;
                     M <<= 2;
                     if (tmp >= ttp_us.ttp_u)
                          { tmp -= ttp_us.ttp_u;
                                   N ++; }
               }
               return N;
           }

网友:
一点也不快,呵呵,比编译器自带的浮点开方函数还慢5倍 ^_^

网友:
gcc 做的比lz快。今天看波形试了一下

网友:
没说啥芯片吧

网友:
在51或者AVR里,这个程序是绝对快不过浮点开平方函数的,因为移位用得太多了,除非用的是有桶形移位器的单片机。光是“tmp += (M >> 30)”这一句,CPU就要执行120次右移指令……

楼主:
unsigned int sqrt_16(unsigned long M)
{
      unsigned int N, i;
      unsigned long tmp,M1,tmp2;
      union
      {
          ulong  ttp_u;
          uint  ttp_a[2];

      }ttp_us;

      if (M == 0)
      return 0;
      N = 0;
      M1=M;
      ttp_us.ttp_u=M;

     tmp = (ttp_us.ttp_a[1]>>14);
       ttp_us.ttp_u<<= 2;
      if (tmp > 0)
          { N ++;
              tmp -= N;
              }
              for (i=15; i>0; i--)
              { N <<= 1;
                  tmp <<= 2;

                   tmp += (ttp_us.ttp_a[1]>>14);
                   tmp2 = N;
                    tmp2 = (tmp2<<1)+1;
                    ttp_us.ttp_u <<= 2;
                     if (tmp >= tmp2)
                          { tmp -= tmp2;
                               N ++; }
               }
                tmp=(ulong)(N*N);
               if((uint)(M1-tmp)>N)
                {
                ++N;
                 }
               return N;
           }

再优化下,我用的16位单片机,有
SHRW AX, cnt 指令,一周期,所以快,
不好意思没说清楚,谢谢各位在其他单片机上验证

网友(2013-09-05):
hacker's delight这本书里面有整形快速开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