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35i模块的外接耳机和耳麦的问题!HELP_HELP_HELP......

楼主(2009-08-08):
我的TC35i和PC机通讯完全正常了,但是打电话的时候出现了以下问题:

    电话刚开始拨叫的时候耳机里听到:滴滴滴滴的干扰声(和平时手机收到短信后附近音响发出的干扰声一样),对方一接通电话滴滴滴声越急促!但是听不到任何对方的声音,完全都是滴滴滴声!而我说话对方也听不到!这是怎么回事啊?

    我买的是这样的耳机插槽:
    三个信号:地、左声道、右声道,都测好管脚了!
    我板子上时这样连的:
    不知道哪里我搞错了呢?EPP2和EPN2这2个模块口哪个是左声道哪个是右声道?左右声道接反是错的么?请各位大侠指教!

网友:
差分输出,GSM不是MP3,不分左右声道的。把EPP2和EPN2直接接到耳机喇叭的两端。

楼主:
Appcat 苹果猫,那我上面的接法不是对的吗?为什么会任何声音都没有,只有噪声!照理说不接电容滤波什么的,都能听到声音的啊!

    模块时差分输出?我记得差分电路输出是对2个输入信号差值进行放大后输出的啊,应该是一个输出额!难道要把EPP2和EPN2直接短接再分别接2个耳机口?

    郁闷中.......

网友:
首先你看下模块是不是默认使用第一路音频,而不是第二路,如果是,改接第一路音频,或者用指令切换到第二路。
差分接法不是接耳机的两个声道,把耳机左右声道接到一起,接EPP2,把耳机的地线接EPN2,就可以了。至于说话没声音,看MIC怎么接的。

楼主:
这样啊,那MIC的插孔和耳机的插孔我用的一样的,MIC插孔也和耳机插孔同样的方法是吧?

网友:
MIC还要插孔?
你不直接焊上?
一般都是驻极体话筒,模块也有正端负端,(TC35i我没有资料,不清楚是否这样),正端接MIC正极,负端接MIC负极。引线尽量短。

网友:
楼主,我最近也在做TC35I和单片机的通讯,拜读过你的帖子,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那个tc35i槽太难焊了,见过楼主发过40引脚转换槽的图,能告诉小弟是在哪买的吗?先谢谢了啊O(∩_∩)O~

楼主:
朋友是你啊!呵呵!加油啊!

网友:
楼主,最近我也再做打电话部分了,之前做了短消息部分已经成功了,做的板子也非常好用,

现在我在用以前别人买的GPRS开发板MC39I做做打电话部分,MC39I比TC35I功能更加多,但是我只用于打电话发短信,
所以操作基本是一样的。

目前问题是,我这块开发板应该是能用的,但是我同电脑通信时,电话能拨出去,也能接通,能打进来,也能接通,但是话筒没有任何声音。郁闷了很久了,还是没有弄出原因。

我看了板的连线情况,我的麦克风都是有5个脚的,33SPK2P连了后四个,应该就是你上面说的左右声道短接,34SPK2N连了前面那一根管脚。
35,36,37,38都没有连接
39MIC2P和40MIC2N连法和SPK管脚连法差不多

我想问下,打电话时候AT命令有什么特别需要设定的吗?
我看到有关于麦克风和音量的调节,但是我试了都没有什么用。

我就直接ATD号码;拨打出去,但是接通了就是没有声音,楼主你帮忙下那。。。。。。

楼主:
回楼上:你的问题应该是这样的:模块开机默认音频接口是1,你用的是接口2,要设置的!

        我是这么设置的:AT^SNFS=3
                        OK         ---------------音频模式设置成用户指定模式 for a mono-headset(戴在头上的耳机或听筒).默认与接口2相连

                        AT^SAIC=2,2,2
                        OK        ----------------激活物理音频接口激活物理音频接口利用AT^SAIC.出厂的默认设置如下:
If AT^SNFS=1 or 4 or 5, then AT^SAIC=2,1,1
If AT^SNFS=2 or 3 or 6, then AT^SAIC=2,2,2

        还可以用AT^SNFW存储,否则在重启后,又恢复原来默认设置(默认设置为音频1模式)。

        朋友你试试看!

网友:
回楼上:十分感谢,好久了还是找不到原因,身边又没个可以问的人,

我预感做打电话这个部分我还会遇到很多问题,以后要请教请教你啦,嘿嘿

楼主:
没事,互相交流,如果没有论坛的像苹果猫一样的前辈帮忙,我也做的没那么顺利,所以我在我们自己的论坛也得全心全力的帮助任何我能帮助的人!

网友:
mark mark
tc35i 使用中

楼主:
回【13楼】 yaya001  :
    你也在用啊?那加油啊,一起交流,一起进步!

网友(2010-08-02):
回复 网友A:
用好一点的焊锡来焊接,涂上松香,一拖就OK,即使成堆了也不要紧的,用吸锡线吸掉就行了 ~~很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