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砍过柴的朋友嘛?帮忙设计一把柴刀。(有图)

楼主(2009-08-08):
乡下的朋友前段时间要我请锻工制作几把柴刀。
要求是简单、结实、好使。
街上铁匠铺里的柴刀都不太好用。

使用过柴刀的坛友有经验,可以指教一下么?
下面三个图那个更合理呢?

网友:
估计第一把好用!有重量!

网友:
Snap2.jpg好用,没砍过柴的别乱估计

网友:
【2楼】 aozima 残剑饮血
积分:1005
派别:
来自:
        Snap2.jpg好用,没砍过柴的别乱估计

-------------------------------------------------
呵呵,支持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朋友。

有一个资料:
《马来人的帕兰刀》
(来源于《英军特种部队生存手册》P22)

    这是一种马来人惯用的弯月形的大而重的刀,在日常生活中,它过于笨重不便携带,但对于野外生活或工作来说却是理想的选择。
    最好的帕兰刀刀片全长约30厘米,刀重不超过750克,刀片最宽处约5厘米,末端深入木制把柄中。弯月形刀最适于砍柴,并且刀锋前伸有利于保护握刀的手。它甚至可以砍断较粗的树木,这对于搭建棚子或制作木筏尤其有用。

就是上图的这把,看起来象大刀,我认为砍柴可能并不实用。

网友:
认为第三把比较好用,如果重量足够

网友:
看看电影:古惑仔

网友:
snap4砍圆材容易跑刀吧?瞎猜的

楼主:
看看电影:古惑仔
-----------------
是一部武打片吧。没看过。
里面有柴刀的设计么?

网友:
坐下来学习学习.
我看看电子工程师是如何设计实用机械的。
看似简单,实则很难!

网友:
都不好,我老家的最好

网友:
刀尖重的好用,省力

网友:
看什么柴了,只用砍不用勾的话就直背平口Snap2.jpg够份量够锋利就行,别整太复杂了,Snap3.jpg肯定不行的了,不适合修粗柴上的碎枝,其实样子和重量就按老式柴刀做就可以了,那是几千年经验的沉淀,经验比现代人强多了,关键是锋利

网友:
我的家的篾刀很好使,刀背很厚,很沉,砍起来不费劲

网友:
用来砍大的毛竹合适
破篾也好用

但用来砍杂本柴却不太好用
砍杂本柴最好还是

如果是相对于北方有些地方,根本没柴可砍,他们都是割的
应该用这镰刀

网友:
那个说第三种好用的  你到了山上你发现这种刀没办法"砍"
用来削个木剑什么的还行

网友:
楼上的这个砍树枝应该很好用

网友:
第三种削猪皮好用,

网友:
勾起我砍柴的冲动

网友:
第一把好用,我在家乡时常砍木.帕兰刀看起来还可以,不过没用过,LS说的砍木的刀刀尖重是对的,所以刀背要厚,家乡人砍木山时常用斧头,直径15CM的桉树.也就几下,两三天可以砍完一个山的树呢.

网友:
以前有把砍刀,很厚,很重。。。。

很适合。。。。。。。。。。。。

砍柴。。。。。。。。。。。。。。。。。。

网友:
砍树应该用斧头

注意"树"和柴的区别

当然,"树"也可以当柴使

楼主:
找到两款刀型,如下图:
可能好使,就是看起来有些单薄。
图Snap5与14楼的朋友提供的图有些象。
图Snap6据说是日本砍柴用刀。

网友:
楼上的适合割草,还是永康产的,割草也不耐用

网友:
Snap1.jpg最实用!

网友:
好像以前家里用的差不多这个样子。。。。 (原文件名:未命名.JPG)

楼主:
楼上提供的刀图不错。
如果没有护圈是不是容易伤手?

网友:
呵呵。。是没有护圈的,小时候家里有一把大概这样子的柴刀,怕砍柴久了手会出汗会滑,有时候都会在把手的地方裹点布吸汗。。

这把刀现在还在家里用。。。

砍柴不费劲的

楼主:
楼上提供的第二把还可以,其他的不一定适于砍柴。
价格也不菲啊!

网友:
我觉得刀柄前后方向比较重要,也就是刀柄沿屏幕里外的方向,稍微靠里的点好下刀

楼主:
截面是方形的手柄的刀没有圆形的好用,前者容易使手掌起泡。
砍过柴的朋友就有体会。

网友:
支持第二把,刀的头部有加重(向下弯的也行,有个尖,看细的灌木时有一定镰刀的作用),用惯性砍木材,比较省力。

网友:
再研究一下哪一款适合砍人

网友:
胖哥哥拿的就是黑_社会类的小说里描述的开山刀。。。

楼主:
以前看过一篇文章,里面说过:
如果从砍柴的角度看,任何军刀都没有山民的柴刀好使。

网友:
个人认为第二个好用。

楼主:
经过反复斟酌,选14楼和25楼朋友提供的方案。
两个方案各做一把。
刀体材料:列车钢轨轨面;
手柄材料:柞木或榆木。

再次谢谢大家!

网友:
列车钢轨轨面做刃也行吗?

网友:
列车钢轨轨面???这东西只是韧性好点吧,硬度应该不够哦...

网友:
载货汽车后轮的弹性钢板,弯的那个,我们这管那个叫弓子板,用那个做开山刀最好,只是热处理比较麻烦

网友:
单纯砍用Snap1.jpg的不错。刀的前部略重的。
自制要注意一个重点,按图上现在所看到的这一面刀刃是不打磨的,此面保持在一个平面上。
每次磨刀此面也都只是平磨,为的是减少刀子在砍的时候滑动、跳刀。
比较老道、正宗的铁匠做柴刀就是这样的
但是涉及削、割的除外。

另,用汽车钢板锻造会比铁轨的轨面要好。

网友:
当然是第二张图好了,也就是传统柴刀的样式,但是图二刀身太短,刀头下勾得不够。

道理很简单,刀头下勾,重心更靠近劈柴点,不容易晃动,也不容易打滑。

狗腿刀看着好看,其实不好用,试试就知道了。

14楼的弯得太厉害,柴小点,可能刀尖先砍到别的东西了。

25楼的太平了。

网友:
原版Snap2.
砍柴还应防止木屑和石土崩到眼睛里.

楼主:
14楼的图综合了Snap2的特点,刀柄方便用木头。
稍加改进:
1.刀背加厚,增加重量;
2.刀尖弯度小一些,就可以避免43楼朋友说的“弯得太厉害,柴小点,可能刀尖先砍到别的东西了”这种情况。

25楼的刀很适合砍大一点的原木。
稍加改进:
刀体缩短一些。

12楼的建议很好。我以前不知道刀勾是干什么的,原来是方便砍小树枝。直口的柴刀就没有这个优点。

30楼精通力学和人体工程学,说得有道理,可以借鉴你的方法。

钢轨轨面,主要是材料好找,硬度适中。
锻工很乐意用这种材料。
热处理后,硬度还会提高一点。

汽车弹簧钢板做的刀,以前也用过,感觉不是很锋利。也可能是热处理不好。
其实还有一种材料不错:挖掘机的钢钎。
热处理时,不要使它硬度太高,否则容易崩口。
只是这个材料不太好找。

网友:
ourDEV 人气旺啊!
小小柴刀,勾起我年少时砍柴的情节。

大家都倾向于图2的刀款。
找到了图片的出处。
NND,天价的柴刀。
这把柴刀砍柴并不好用,用来砍大树还可以。

刀柄要向下压低,更省力。
全刀太重,要缩小刀身,减轻重量。

网友:
砍柴需要看是在什么地方使用,如果是在地面上建议用斧头,如果是在树上使用,上面的都不怎么好,刀头太轻了,要加厚。

网友:
砍不同的东西,用不同的刀具。
象我们家里,砍地上的茅草、砍树枝、砍大树、砍竹子都是分刀具的,乱用刀具费力不讨好。

网友:
砍地上的茅草、砍树枝、砍大树、砍竹子都是分刀具的
*************************************************
谁家里有这么多种类的到呢?
我家里只有菜刀和水果刀。

网友:
同意48楼 ,

砍大的柴用大而重的刀,小的草用轻而方便的刀。就像卖猪肉的一般有几把刀。

个人经验砍大的树枝柴用LZ主位的图1就可以了,用来砍小柴草的通常用22楼的第1个图的刀。

网友:
49楼,因为你家不需要砍柴。
在农村要砍柴的人就知道,农村家庭样式最多的,就是刀具
再比如,割稻子有割稻子专用的刀具,挖不同的地有不同的锄具,多了去。
就好比烙铁一样,焊不同的东西要不同的烙铁头。
也好比示波器,量不同的信号,需要不同的探头一样。

没什么奇怪的,只是你不知道而已。

楼主:
楼上说得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