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35i棘手问题 用过的兄弟进!

楼主(2009-08-08):
我的 TC35i 不插SIM卡 直接用电池 供电(4.5V)
IGT 直接接地后断开 用表测 电流波动 一会后 就突然变小 停止波动 没反应了!
这是怎么回事啊 !

网友:
什么电池啊?4.5V?

楼主:
三节1.5 普通电池 呵呵 谢谢 好心人回帖

网友:
普通电池根本不能用在GSM系统中,普通电池内阻大,最大放电电流小,GSM模块启动后搜索网络会产生最大2A的电流,会造成电池供电电压的急剧下降,而模块内部有电压监控单元,当电压跌落超过0.4V,就自动关机,以保护模块。

楼主:
我 这有个 修手机用的万用电源 加上电 也是这样的现象!现在 我开始怀疑模块 坏了!

网友:
昏 ~ 居然用干电池 。。。 太雷了。

建议好好读读tc35i datasheet 供电部分的介绍。很详细了。峰值电流能到2A。还有SIM卡部分,要求都是很高的。看你的水平,用这个估计很难用起来。

楼主:
那我用修手机那个电源 做电源也不该出现这个现象啊!

网友:
【6楼】 hzwl2007
积分:21
派别:
来自:
那我用修手机那个电源 做电源也不该出现这个现象啊!
================

建议好好读读tc35i datasheet 供电部分的介绍。很详细了。峰值电流能到2A。还有SIM卡部分,要求都是很高的。

楼主:
那我问下 哈 如果电源正确 不插卡 点火后 电流 应该保持在多少!

网友:
建议插卡再启动电源!你的动作是危险的!!

网友:
LZ比我还菜啊,哈哈!给楼主一个简单的供电方式:用笔记本电脑的U口直接接出来串个二极管给模块供电,应该就能启动!(只限测试阶段!)把SIM卡插上!一般都能启动模块的!

网友:
要死了,为了与时俱进,我从今天开始试着看英文原文资料,虽然有点底子,但是一长句话的意思还是很难反应过来!今天一天就看了2页纸就崩溃的睡着了!

楼主:
谢谢 兄弟!我试试

楼主:
搞了那么多天没搞好!经过 测试板 测试模块确实是坏的!希望大家引以为戒!

网友:
啊?晕,坏的?那你给我试试看!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