淘宝上的10多元的笔记本蓝牙模块可以用单片机控制吗?

楼主(2009-08-08):
一般有10条 控制/电源接口,就是不知道接口定义和通信协议。

网友:
不知道接口定义

网友(2009-12-26):
usb接口的

网友(2010-12-02):
一般都是usb接口的.

网友:
是不可以滴。我想是这样子滴,10多元的这种东东,只有射频前端,而蓝牙的协议部分,是在电脑端处理的。
恩,我是猜测。。。。。你的单片机处理蓝牙协议,不是不可以,估计你会累死。。
可以买贵一点的,带串口的蓝牙模块,直接用。前段时间我就用了,还不错。

网友:
推荐下串口的蓝牙模块,什么型号,什么价格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不可以滴。我想是这样子滴,10多元的这种东东,只有射频前端,而蓝牙的协议部分,是在电脑端处理的。
恩,我是猜测。。。。。你的单片机处理蓝牙协议,不是不可以,估计你会累死。。
可以买贵一点的,带串口的蓝牙模块,直接用。前段时间我就用了,还不错。

速度超慢 现在有SPI的

网友:
一般现在的蓝牙芯片都很强大,可以转换usb,串口和spi等信号到蓝牙天线吧,不过那些廉价的蓝牙模块,都是只连接usb接口,串口没有连出,所以就比较麻烦了,接口定义可以网上搜索  华硕 N61 镶牙(加装蓝牙),这篇文章里面有接口定义.自己买那种可以连接串口的蓝牙模块是一个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