胜利70C万用表改背光

楼主(2009-08-09):
前段时间入手一块70C,表还不错,但有两个问题很不爽,开机是默认电压档,不插表笔开机显示二百多毫伏,并一点点往下降。短路表笔后,能归0,分开表笔后开始往负电压继续降,能降到负二百多毫伏,这问题目前没解决;
另外一个问题,背光需要长按HOLD键(2秒)才能打开,10秒后自动关闭,光线不好时那叫痛苦,在论坛上找到了PDF,有了一个简单方案

准备材料:
74AC74(低电压能用的D触发器就行)
连接线
烙铁 焊锡
拆机工具

原理:
70C使用的是FS9922-DMM4芯片74脚为背光驱动输出,控制一个三极管T14(没去查型号,上面写着M6)。
背光使用TC7660产生大概3KV负电压,接背光负极,正极经T14及100K电阻R38接地。
在主控芯片FS9922的74脚与T14之间添加一个控制电路,改变背光的控制方法。
使用D触发器AC74,Q非接D端,Q接T14基极,CP接FS9922的74脚,通过74脚上升沿信号,控制D触发器翻转

有图有真象
没有光源,没三角架,凑合吧

第一张无液晶裸照

空间很大,有地方放更多东西

Sd Cd接高电平,Q非接D。只用一边

附 70C主芯片FS9922-DMM4及负压芯片TC7660 PDF

楼主:
先把沙发占了^-^

网友(2009-09-25):
顶楼主,改造完就方便多了!!

网友(2009-11-05):
好,实用,改后方便多了,楼主能上一下简单的电路图就更方便改装了

网友:
你这表输入阻抗是多大的?我的HP3478A表笔悬空的时候,能有最大0.8V显示,而且四处乱跑。不过这个表30V以下电压档的输入阻抗>1000M,比较敏感也是正常的。要是普通的10M阻抗万用表,表笔悬空显示0.2V就该扔了。

网友(2009-12-30):
这样改了能亮多长时间?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样改了能亮多长时间?

能亮到电池没有电为止

网友(2010-11-18):
改好可以手动关闭背光吧?

网友(2011-10-22):
自己动手,功能就有!

网友:
哦 我的是vc97 过了学习一下

网友(2016-12-13):
电池估计不经用了吧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