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Multisim10中双向二极管DB3在哪个库中啊?

楼主(2009-08-09):
准备仿真个可控硅调光电路,但找不到DB3这个元件。

网友:
好象没有,用两个稳压管代替得了

楼主:
谢谢2楼!我试试看。

网友:
用1N5760代用

楼主:
谢谢eezm ! 每次都能碰到你这个大好人。
网站可能有问题,我没看到你的图片,是个红叉。

汲取上次烧电阻的经验我以为是1N5257B烧了,可没看出来它坏了呀。

楼主:
现在可以看到3楼的图了

网友:
以60W为例。
显示电容器电压波形是必要的。

楼主:
我的波形咋就没楼上的漂亮呢?

楼主:
回7楼,还要注意哪些设置?

网友:
【9楼】 gaohq
还要注意哪些设置?
------------------

1.我用默认设置,仿真运行速度快一些。
2.示波器Y轴零输入基准放到水平刻度线上,使得波形的正负、大小显示清晰。
3.示波器输入通道选用直流耦合(DC)方式。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的热心帮助,我对可控硅算是有了个比较感性的认识,可还有两点疑问,本应到电子线路与理论那去问的,就省了吧
1。在交流电源的负半周,可控硅也导通了,是因为它的G极相对于T1极有电压吧?如果是的话,那   在过零点可控硅关闭了,在负半周的一开始  根据两端电容电压不能突变的原理,G极就相对TI极有个电压了,那为什么在负半周的一开始可控硅不导通?如果说是因为1N5760要有32V才能导通的原因,那我又有第二个问题
2.从仿真上看,C上的电压升到1.5V左右可控硅就导通了,我以前认为C上的电压要升到32V以上1N5760可控硅才能导通,不知这个怎么解释?

或者这么说
我用的是双向的可控硅,我要怎么接才能让它分别只在正半周和负半周导通。  怎么接?

网友:
To 【12楼】 gaohq

双向晶闸管仅正向通

双向晶闸管仅负向通

楼主:
谢谢【13楼】 JQ_Lin  !!
我明白啦。

楼主:
把问题再搞深一点吧。

用光耦隔离220V强电,不用光耦可控硅,就用普通的低压光耦,如何搭电路?

网友:
【12楼】的问题——我用的是双向的可控硅,我要怎么接才能让它分别只在正半周和负半周导通。怎么接?——已经偏离了“可控硅调光”的主题。
【16楼】的问题——用光耦隔离220V强电,不用光耦可控硅,就用普通的低压光耦,如何搭电路?——又想要干什么,意图表达不清。

楼主:
哈哈,是离题了。我再去开一帖。

网友(2010-04-22):
仿真上面不是显然嘛~~这个东西导通电压2V多~~哪来的32v?????

网友(2011-08-11):
都是高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