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华为模块的集中交流区!!!!

楼主(2009-08-09):
大家好,发现论坛里用华为模块的不太多,希望用的能够集中在一起讨论,希望大家积极参与进来,可以在这里进行技术和资料上的交流

我正在用的是华为的EM310模块,是现成的开发板,带串口,SIM卡座,最近在调试和单片机的通信,我是一个新手,先说一下我的麻烦哈

  1,直接用串口线将单片机开发板和模块的板子连起来可以吗?(两板子都有串口芯片),自带说明上是模块板子上用串口芯片,而直接与单片机串口引脚相连,交叉连接,GND相连(RXD--TXD,TXD--RXD,GND--GND),但是没有成功,不知道是不是程序有问题。

  2关于AT指令的发送,以前单片机和PC通信,是直接用printf语句就可以的,不知道发AT指令该直接发呢还是发ASCII呢?还有“回车”结束该如何发送呢?网上有说“\r”“\n”“\r\n”三种版本,不知道哪个正确了,如果是用ASCII码,该如何发送他们呢??

   3,还有一个很弱的问题,大家轻砸哈,我在main函数里就一次printf,为什么往串口发送起来就没完了呢?是哪里的问题呢?该如何去改呢??

由于是新手,所以经验不足,资料也不是很全,希望大家多多交流,能提供的资料我也会尽量提供,希望大家共享自己的经验和收藏,感谢支持,最好不要让帖子沉了,形成一个能比较集中反应华为模块使用问题的平台,便于讨论

我的QQ:414276963
    Email:fly_tudou@sina.com

网友:
2关于AT指令的发送,以前单片机和PC通信,是直接用printf语句就可以的,不知道发AT指令该直接发呢还是发ASCII呢?还有“回车”结束该如何发送呢?网上有说“\r”“\n”“\r\n”三种版本,不知道哪个正确了,如果是用ASCII码,该如何发送他们呢??

\r是回车
\n是换行
\r\n是回车换行

网友:
如电平匹配。接线应该是这样的RXD--RXD,TXD--TXD。
注意EM310管脚TXD脚为接收脚。RXD为发送管脚。

网友:
3,还有一个很弱的问题,大家轻砸哈,我在main函数里就一次printf,为什么往串口发送起来就没完了呢?是哪里的问题呢?该如何去改呢??
我倒是很担心你用了
  main()
{ while(1)
  {printf();
   }
}
这就是没完没了的那

网友:
这个---如果真的被楼上言重的话,只能重砸了

有个可能,程序不断重启. 我参照过旧版本的gcc教程初始化的输出流就有问题,打印几个字符程序就复位了,于是反复打那点东西.

楼主:
天哪。。。我没有啊,我只是单纯的一个printf语句啊,哈哈,如果真是像3楼所言,真该挨砸,呵呵

4楼的兄弟,我感觉像是你说的,像是main 函数在不断的重入啊,那应该如何去修改呢?

Gvinnar同志,我明白您的意思,是不是应该用“\r”?这样就和在串口助手里的“回车”结束等价了吗?他们以ASCII发送的话。。。
不会是printf(0x0d);吧?我把其他的AT指令用printf("%x",AT[]);可以吗?

网友(2010-04-09):
回复 楼主:

  main()
{ while(1)
  {printf();
   }
}

如果程序是这样写的话,肯定是没完的。printf放在while死循环里了。printf放在while之前,就只会执行一次了。

main()
{
  printf();
  while(1)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