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试三万元级别的逻辑分析仪:ZLG 6051

楼主(2009-08-09):
目前没有解决的问题:

   1. 在“帮助”菜单里的“关于”, 固件版本竟然显示是0.0, 很奇怪。
   2. 按下“帮助”菜单里的“检查更新”,没有动作。
   3. 前面有一只软键式的电源开关。按下三秒左右才生效开机, 这时没有风扇声音。 关机时也要按下三秒,如果机内温度低时会直接关机,
      如果机内温度高,约十秒后,并且听到风扇在转动,然后才关机。 这个设计不错。但延迟关机的温度我感觉设置得过低了。开机一分钟
      不到,机器还没有热时,仍会延时。 如果能将这个温度门槛设置高一点,会更加人性化。
   4. 连接线的质量很好,但仍有改进的空间。图中的黑色的接地线能拨出来的(灰色的信号线不能拨)但由于某些插得不是十分紧,正常使用时
      可能会掉出来容易丢失
   5. 用ZLG软件,导出8M深度的timing-state CSV文件,也需要一点时间。导出完后,显示使用了10秒左右。 但这个窗口不太正式,留意一下
      它是英文提示,并且只是简短的表达。我有点怀疑是否编写软件时的测试窗口,最后发布时没有忘记删除 :)
   6. 5M的timing-state数据正确。但10K的数据数据有点奇怪:我是用500M取样,误差应该是2ns的。 理论上,得出的数据只有三种数值: 正确值、少了2ns的数据、多了2ns 的数据。 但分析出的数据却显示如下。最大数值与最小数值竟然有668ns的误差。

我之前测试过 ZLG 1232 逻辑分析仪。100M采样,32通道,每通道128K存储深度。 根据我实测的结果,用 timing-state 方式可以最大记录2.94906497s 的10K波形。波形的数据量是58,985个。

现在我们网站采购了这部 6051。500M采样,32通道,每通道8M存储深度。预计可以一次性每通道记录188秒,记录的波形数据是3,775,040个 (注:步进电机的驱动脉冲,假设是10K)

使用附带的CD光碟进行安装,提示是 ZLGLogic 4.88 版本

固件版本竟然显示是0.0, 很奇怪

准备检查有没有更新版本的软件与固件。 按下这个功能,竟然没有反应。

以为是光碟上的软件不够新,到ZLG网站下载,再试,按下“检查更新”仍是没有动作

连接线的质量很好,但仍有改进的空间。图中的黑色的接地线能拨出来的(灰色的信号线不能拨)但由于某些插得不是十分紧,正常使用时可能会掉出来容易丢失

背后有一只电源开关,机械式的

前面有一只软键式的电源开关。按下三秒左右才生效开机, 这时没有风扇声音。 关机时也要按下三秒,如果机内温度低时会直接关机,如果机内温度高,约十秒后,并且听到风扇在转动,然后才关机。 这个设计不错。但延迟关机的温度我感觉设置得过低了。开机一分钟不到,机器还没有热时,仍会延时。 如果能将这个温度门槛设置高一点,会更加人性化。

A0连接上了ZLG附赠的学习小板上的晶震频率输出。逻辑分析仪开机成功后,在图上能看到频率的数值。

USB 驱动程序

刚才用学习小板上的3.711M频率,实测了一下8M timing-state 能存的波形数据数目。

用ZLG软件,导出8M深度的timing-state CSV文件,也需要一点时间。导出完后,显示使用了10秒左右。 但下图这个窗口不太正式,留意一下它是英文提示,并且只是简短的表达。我有点怀疑是否编写软件时的测试窗口,最后发布时没有忘记删除 :)

导出的ZLA文件有16M, CSV文件有24M。用 UltraEDIT打开,总共有140多万行。由于EXCLE 2000只能支持65535行,2007也只能支持1048576行,所以,它已经超过EXCLE 2007 的处理极限了。

用 UltraEDIT打开,总共有140多万行

DOS下使用 head -1048576 1m.csv > 2.csv , 可以将文件前面的 1048576行取出来。 head命令来自Linux,这里上传一个windows下的版本,在DOS下可直接执行(文件大小:11K) (原文件名:head.rar)

再打开这个文件,可见已经到了 excel 2007 的极限了。

注: 在EXCLE里可使用 =SUBSTITUTE(SUBSTITUTE(SUBSTITUTE(SUBSTITUTE(A3,"ns","E-9"),"us","E-6"),"ms","E-3"),"s","") 将时间数据转成数字格式.

分析用教学小板上的3.711M 频率得出的波形,取出前面1048576个到EXCEL 2007上分析,结果发现有四种数据(正常只有三种数据。准确的数据,及差2ns,与多2ns的数据)。第四种只有一个数据,偏离正常值不多。我认极可能是教学小板上输出的频率不稳定导致的。

于是搬出我的 Agilent 33220A 信号源, 通过 Sync 输出5M的TTL电平方波。得出如下的数据:

非常令人奇怪的是: ZLA 没有压缩前文件是16M,格式压缩后,竟然只有46K。 CSV格式文件原来有24M,压缩是1M左右。

使用EXCLE 2007 分析这些数据前面的1048576行。按波形长度排序,只有三种长度数据:48ns, 50ns, 52ns 。 正确的数据是50ns, 取样500M误差可能是2ns, 正好相符。

再来测我感兴趣的10K取样:

实测的结果是, 8M深度能测量 71.35357942400s ,而不是先前乐观估计的188秒。

ZLA 格式 ourdev_470365.rar(文件大小:1.83M) (原文件名:10K-samp.rar)
CSV格式 ourdev_470366.rar(文件大小:3.42M) (原文件名:10k-samp-csv.rar)

我将CSV文件前面的1048576个数据取出来后,用EXCEL 2007处理,并且排序,得出的数据如下:

数据有点奇怪:我是用500M取样,误差应该是2ns的。 理论上,得出的数据只有三种数值: 正确值、少了2ns的数据、多了2ns 的数据。 但分析出的数据却显示如下。最大数值与最小数值竟然有668ns的误差。

我使用的是  Agilent 33220A 信号源,反复试验了几次,结果仍差不多。看来得联系ZLG工程师了 :)

网友:
周末顶阿莫

网友:
我的1016,接在0脚上的信号,怎么不直接显示速率呢?
最后一张图片,鼠标处的值

网友:
投影机也是关后风扇转一会才停电

网友:
周立功的软件,版本这里显示都是很奇怪的,好像没更新,就像你下载的软件已经是4.88了,但版本这里显示是4.68.搞得我总以为自己的是旧版本,老是去升级,实际上已经是新版了

楼主:
【3楼】 wxws
我的1016,接在0脚上的信号,怎么不直接显示速率呢?
-----------------
我感觉应该是有一个配置,设置哪一只脚测量频率的。
但我没有找到。谁知道?

难道它已经是固定设计于 PortA A0 与 PortB B0 ?

网友:
前面有一只软键式的电源开关。按下三秒左右才生效开机, 这时没有风扇声明。
---开机按钮,为了防止误碰到开机,按下3秒才开机,很多用按键开关机的产品都是这样做的。刚开机,风扇是受控的,因为机器刚工作没什么发热,所以没有马上启动风扇。

关机时也要按下三秒,但奇怪的是不是立即关机,而是约十秒后,并且听到风扇在转动,然后才关机。 为何这样设计?
---这个很好理解,因为工作一段时间后,如果关机,内部温度比较高的话,还是需要让风扇继续转动把剩下的热量排出来。这个和投影机的工作原理类似。

呵呵,看来这机器发热量不小,不过让风扇这样工作就比较有保障了。

网友:
楼上的说的不错。。。。赞一个

网友:
【9楼】 benladn911 AVR猎手
关机时也要按下三秒,但奇怪的是不是立即关机,而是约十秒后,并且听到风扇在转动,然后才关机。 为何这样设计?
---这个很好理解,因为工作一段时间后,如果关机,内部温度比较高的话,还是需要让风扇继续转动把剩下的热量排出来。这个和投影机的工作原理类似。
---------------------------------
有道理,热风枪也是这样,第一次用,我还以为是坏的.

楼主:
这个设计性急的人不方便。

加入温度传感器,如果关机时温度不太高,就可以直接关机,不需要等这么长时间。

楼主:
刚才再认真的试了一下, 看来ZLG考虑得比较周全,真的可能是加入了温度传感器,并且像我12楼猜想的那样:温度低时直接关机,温度高时吹十几秒钟风扇才关机。

网友:
周立功的东西好贵呀

楼主:
敢卖高价格,表明ZLG的底气足。

另:与安捷伦、泰克等品牌相比,ZLG的价格可能仅是5分一甚至是十分一。价格上ZLG是非常有优势的。

网友:
漂亮,的确漂亮,从外观就能看出它的做工花了很大的力气。
里面估计更加惊艳吧?期待阿莫的内部图
它的线跟安捷伦的很像啊

楼主:
分析用教学小板上的3.711M 频率得出的波形,取出前面1048576个到EXCEL 2007上分析,结果发现有四种数据(正常只有三种数据。准确的数据,及差2ns,与多2ns的数据)。第四种只有一个数据,偏离正常值不多。我认极可能是教学小板上输出的频率不稳定导致的。

于是搬出我的 Agilent 33220A 信号源, 通过 Sync 输出5M的TTL电平方波. 测试终于通过。

这个测试对我最重要。

现在来测试一下实际我会用到的10K频率。

网友:
这个卖3W还是有道理的,首先做一套出来要开很多塑料模具,这些模具价格都蛮高的,一年卖不了几台,所以平摊到每台上面的模具费就高了,其次貌似国内没什么厂家做同样的产品竞争,所以价格可以稍微高一点。

网友:
建议楼主选中触发位置优先,或者把预触发位置拖到最前面再试试看,记录时间说不定会长一点

楼主:
【19楼】 seemrain,

我是使用缺省的配置。触发位置设置在10%。 你认为应该是多少?

刚才试了一下将触发位置设置成8M x 1% ,测试了一下10K下,存储时间仍是一样,没有延长。

不过这个问题我觉得可以忽略。有70秒,我已经很足够了 :)

网友:
噢,LA1232的默认设置好像是状态优先,我以为LAB6051也是的,没想到改成位置优先了

网友:
阿莫阿……那个线就是容易坏……你还是小心点用……

楼主:
【22楼】 xblandy 杨阳
阿莫阿……那个线就是容易坏…… 你还是小心点用……
----------------------------
谢谢。我用的频率不太高,应该没事 :)

网友:
其实频率不高用不着那么多地线的呀

楼主:
哈哈,我前面说的用的频率不同,是指我使用的次数不多 :)

网友:
【24楼】 seemrain
其实频率不高用不着那么多地线的呀
---------------------------------
估计这是屏蔽线,防止受到干扰,好的设计啊。
安捷伦的线也是这样的

楼主:
5M的timing-state数据正确。但10K的数据数据有点奇怪:我是用500M取样,误差应该是2ns的。 理论上,得出的数据只有三种数值: 正确值、少了2ns的数据、多了2ns 的数据。 但分析出的数据却显示如下。最大数值与最小数值竟然有668ns的误差。

网友:
从33220A的DataSheet中,可以看出方波的不对称性比较大,当频率为10KHz时,按照数据手册的参考可计算方波的不对称性最大为1005ns。你可以尝试用其它方波信号源做对比。因为按照你的测试方法,对方波的占空比要求是比较高的。从你的图中也可以看出10KHz方波中高电平的持续时间为49666ns,低电平持续时间为50326ns,(也即是你提到的660多ns的差距)即周期为99992ns,根据其数据手册的Jitter,完全是正常的现象。

网友:
压缩得小很正常呀?文本文件都可以压很小.

楼主:
【28楼】 amygse
从33220A的DataSheet中,可以看出方波的不对称性比较大,当频率为10KHz时,按照数据手册的参考可计算方波的不对称性最大为1005ns。你可以尝试用其它方波信号源做对比。因为按照你的测试方法,对方波的占空比要求是比较高的。从你的图中也可以看出10KHz方波中高电平的持续时间为49666ns,低电平持续时间为50326ns,(也即是你提到的660多ns的差距)即周期为99992ns,根据其数据手册的Jitter,完全是正常的现象。
---------------------------
哈哈,有可能。我忘记了我是使用 Sync 输出。 Sync 是否标准的方波我还没有证实。

迟些再详细的测试。

【29楼】 cqsrmxxzyx
压缩得小很正常呀?文本文件都可以压很小.
------------------------
CSV 也是文本文件。它压缩后比 ZLA 多20倍。

我有点怀疑,ZLA上记录时间信号,记录的是一个相对值,而不是真正的时间数据。所以,它的数据量很少。

网友:
阿莫真有钱!

网友:
可以用FPGA产生一个方波测试一下

网友:
试一下同时所有通道测试,看它有无窜扰.

网友(2010-03-31):
什么时候才拆开拍照

网友:
不知啥时候 能有个 “时序基准”,可以验证 逻辑分析仪 优劣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什么时候才拆开拍照
哈哈,大家有兴趣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什么时候才拆开拍照
哈哈,大家有兴趣吗?

我相信98%的人都有兴趣,担凳仔,霸头位!

网友:
那是,那家伙,何止是有兴趣,那是相当的有兴趣.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