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用更大的电机吗?如2217

楼主(2009-08-09):
想提高载重能力 大家有什么好方法 可以用更大的电机吗 2217 现在的电调板受得了吗

程序还要改吗

机架用原有尺寸得机架可以吗 ?

希望有高手帮解决下 本人模型老鸟 刚刚入四轴道

网友:
不行 就算950kv的2217电机搭配1047的桨使用3s电池 电流都在20a左右 已经超过了目前电调的极限

网友:
我想用KV930的 2212 + HD1060三叶浆,不晓得升力多大,过几天测试下
KV1000.KV930 HD9050三叶浆,HD1060三叶浆 看下那个最好~
今天没东西测升力就简单的测试了下,
都使用HD9050三叶浆测试了两个电机。

我的电源输出最大电流时18A,电压11V
KV1000  电流2A 转速2212 转
KV930   电流2A 转速2226 转

KV1000 在占空比1300/1500下 电流18A, 转速5730 转(电源已进入过流保护临界状态)
KV930  在占空比1300/1500下 电流13A ,转速5343转
KV930  在占空比1400/1500下 电流16.5A ,转速5694转

上面数据是用我的电调测出来的,考虑到转速的跳动等因素,仅供参考。

感觉KV930省电点~

楼主:
那 如何加大电调 让他可以带动 2217或更大的电机呢

网友:
自己做个电调,或换MOS管~

网友:
是不是可以用30A的好盈电调改?这个图就是用的好盈电调。不知道怎么改,请知道的高手说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