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航板 有人 抄板没有啊 想GPS 定点悬停 怎么样弄啊?

楼主(2009-08-09):
导航板 有人 抄板没有啊 想GPS 定点悬停 怎么样弄啊?

是不是 买GPS 膜块 加 电子 指南板 就可以了啊?

连接线 怎么样跟飞控板连啊

高手门 给个 PHOTO LOOK下

非常感谢~!

网友:
GPS漂的相当厉害。

网友:
用高档的GPS就不会拉

网友:
RTK-GPS定位精度是cm級的,一台要6-7萬人民幣。如果有錢的確可以辦到。

网友:
【2楼】 luzhengmao
积分:402
派别:
来自:
用高档的GPS就不会拉

======

这个和档次没关系。差分GPS可以做到厘米级,毫米级

网友:
差分GPS可以做到厘米级,毫米级

我指的就是这个意思,但你给普通的GPS差分信号也就只能做伪距差分。最多内符合也就2-3m精度拉

没有作载波相位的差分哪有厘米级,毫米级

【3楼】
RTK-GPS定位精度是cm級的,一台要6-7萬人民幣。

也没那么贵拉,我就是做这个的  :)

我准备在4轴上用分米级的GPS 这样还用得起

网友:
悬停是可以,,但其实是在方圆25米,的区域漂动!!

网友:
方圆25米

不至于那么差,其实讲GPS 精度其中有个重要的概念内符合。
绝对精度其实对我们4轴悬停没有太大意义。内符合一般不会那么差

楼主:
我是看了录像才提这个问题得

我看见定点悬停是加了GPS 得 比较稳 飘不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