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用AVR硬件SPI接口访问93C46吗??

楼主(2009-08-09):
查了很多资料,但没查到是否能用AVR硬件SPI接口访问93C46,我自己试了下,程序如下,可以读到数据,但不是我写入的数据。因为93C46的数据格式不是8的整数倍,于是我用后补零,来补足8的整数倍。 希望大侠能帮我解答下,谢谢!!

#include<iom16v.h>
#include<macro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pin assignment-----------------------------------
#define SS 4
#define MOSI 5
#define MISO 6
#define SCK 7
#define SS_CLE (PORTB&=~(1<<SS))
#define SS_SET (PORTB|=(1<<SS))
//----------------使用硬件SPI接口操作93c46-----------------------------------

void spi_mosi_init(void);
void spi_mosi_tran(uchar);
void ewen(void);
void write_data(void);
uchar read_data(void);
void s93c46_start(void);
void s93c46_stop(void);
void delay(uchar);
void main()
{

   uchar aa=2,bb;
   spi_mosi_init();
   ewen();
   write_data();
   aa=read_data();

   while(1)
   {
      PORTA=aa;
   }

}
void spi_mosi_init()
{
   DDRB=(1<<SS)|(1<<MOSI)|(1<<SCK);                 //ss,mosi,sck端口为输出,其他为输入
   SPCR=(1<<SPE)|(1<<MSTR)|(1<<SPR0);             //选主机模式,SPI模式0,16分频
   DDRA=0xff;                                    //显示端口设置为输出,检验读写93c46是否正确
   PORTA=0xff;
}
void spi_mosi_tran(uchar data)
{
   SPDR=data;
   while(!(SPSR&(1<<SPIF)));                   //等待数据发送完毕

}
void ewen(void)
{
   spi_mosi_tran(0x98);                       //EWEN指令码
   delay(5);                                 //等待接受完毕
   SPSR=0;
   spi_mosi_tran(0);                         //地址码
   delay(5);
   SPSR=0;
   s93c46_stop();
}
void write_data(void)
{
   s93c46_start();
   spi_mosi_tran(0xa0);                     //write指令码与部分地址码
   delay(5);
   SPSR=0;
   spi_mosi_tran(0x55);                     //write部分剩余地址码与部分数据码(0x55为数据)
   delay(5);
   SPSR=0;
   spi_mosi_tran(0x40);                     //write剩余数据码
   delay(5);
   SPSR=0;
   s93c46_stop();
}
uchar read_data(void)
{
   uchar temp;
   s93c46_start();
   spi_mosi_tran(0xc0);                          //开始位,操作码与部分地址码
   delay(5);
   SPSR=0;
   spi_mosi_tran(0x40);                         //剩余地址码和无效码
   delay(5);
   SPSR=0;
   temp=SPDR;
//  PORTA=temp;
   s93c46_stop();
   return temp;
}
void s93c46_start()
{
   SS_SET;
}
void s93c46_stop()
{
   SS_CLE;
}
void delay(uchar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160;y>0;y--);
}

楼主:
有人能回答下能用avr硬件spi接口访问93c46吗

楼主:
等待啊。。。。。。。。。。。。。。。。等待。。。。。。。。。。。。。。。。。。。。。还是在等待。。。。。。。。。。。。。。。。。。。

网友:
当然可以的.你把写入的地址和数据分别放在不同的字节中.

楼主:
我查了下书,有本书上《《avr单片机原理与测控工程应用》》这本书上有提到过,这个不是spi数据格式的不能直接用硬件,要用模拟的

网友(2010-08-18):
硬件SPI要是能够像模拟的SPI那样,控制发送多少位就好了

网友(2014-09-04):
因为读数和写数用的时钟沿不一样,用硬件的话,要切换模式。

网友(2018-05-17):
最近项目中要用93CXX,打算直接上软件模拟方式的93CXX读写驱动。

网友:
对不起搞错了,24系列才是I2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