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ga16 T/C2 工作在普通模式,如何设置,mega16手册也没有介绍,郁闷!

楼主(2009-08-09):
mega16 T/C2  工作在普通模式,如何设置,mega16手册也没有介绍,郁闷!

网友:
datasheet中是有说明的,当时就觉得和T/C0重复了,二者除了把0改成2,貌似没有什么区别!

网友:
也可以在iccavr或者cvavr中自动生成个代码参考下,我也是初学者,经常这样做,见笑

楼主:
TCCR2=0x00;
TCNT2=0xff;
TCCR2=0x07;
TIMSK=0x40;
OCR2=0x00;
计数模式 来一个脉冲中断一次,   可是我不给PD.7脉冲,  也会进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