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万用表模块

楼主(2009-08-09):
有没有万用表模块,大家给介绍一下,万用表很好找,但不带显示功能的万用表模块没人做,工程上的一般不需要人工读数留个485接口软件采集就可以了,具备电阻、电压、电流测试

网友:
工程上的一般不需要人工读数留个485接口?
说了是工程上用的,所以都是定制的

网友:
有道理
可是低位的自己搭也很方便,一般不用切那么多功能和量程,比较省钱。
高位的无面板表不便宜,显示部分不值几个钱,价格和常规带显示的差不多,加上定制费,可能更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