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itolan:电调烧录V0.41文件成功,但烧录测试电机的文件时提示“型号不匹配”。

楼主(2009-08-09):
烧录V0.41 HEX文件后:

接上电机后,接电源、过几秒钟后电机逆时针抖转约30度、然后停止、红色LED隔1秒闪烁一次。

烧录测试文件提示:型号不匹配

网友:
【楼主位】 hhui02

接上电机后,接电源、过几秒钟后电机逆时针抖转约30度、然后停止、红色LED隔1秒闪烁一次。

---------------------------------------------------------------------------------------

这个在接电机后MOS管检测A路有导通不良的问题,在ADR:3后面打印的A,表示A路的正端MOS有问题,你检查一下,没有焊接问题就可能需要换一个管子看了。

至于烧测试文件“型号不匹配”这样的问题我也没有碰到过,你自己再试试吧。

网友:
奇怪的问题。

lz可以这样试一下。

pong 擦除一下mega8,然后用mktools烧写bootload,然后app一般可以解决!

楼主:
刚才把MOS管换了一个,重新焊接后、再烧录,还是出现这个提示,这回绿灯常亮、红灯1秒闪一次,电机还是转个角度就不动了。

按rei1984的方法也试过,现象同上。

网友:
用狠点的排除法,
1、你把所有MOS管换了

2、还不行就重焊M8芯片

网友:
不能完全相信 打印的消息。

ls方法是比较有效的!

mos管全换!

楼主:
今天又仔细的焊接了第三个电调,烧录后仍是上述现象,请高手指教,多谢。
把顺序说一下过程,看是否正确:

1、焊接最小系统,烧录BOOTLOADER成功;
2、焊接其余器件,调试板跳线帽从reset移到另外的位置,烧录德国版本的电调程序V0.41成功,两个LED都常亮;
3、焊上电机后,烧录测试程序(pitolan提供),提示“电调型号不匹配、UPDATED FAILED”;
4、试着再次烧录pitolan提供的电调程序,同样显示“电调型号不匹配、UPDATED FAILED”。
5、再次烧录德国版本电调程序,提示“A”错误(第一次烧录时没有这个A提示出现)。

楼主:
又有新的现象:刚才重新烧录V0.42的(新下载的tags里面的HEX文件):BOOTLOADER、电调程序,还是电调吱的一声,然后红色LED每秒闪一次,断电重新接电后,调试工具出现如下信息,而且字母不断增加(大约3个字符/秒),不知什么问题,请协助,谢谢。

烧录的前两个文件:

网友:
看着,真奇怪!!!

建议lz换一批mega8试试。你这个问题估计很少人碰到。

你的mega8是不是拆机件啊,只是你自己看不出来!!

网友:
【楼主位】 hhui02

型号不匹配 的问题我帮你查出来了,因为1.63版本的MK软件升级时会从文件名判断CPU型号的,
解决办法有两种:

1\ 用低版本的MK软件,比如1.5的
2\ 把文件名改一下,比如改成你新下载的0.42的HEX文件的文件名。

注意,我的“详细制作说明”里是先烧完0.41的程序,装上电机,不报错,再烧 测试程序的哦,你现在的电调报错-A,是有问题的啊。

至于后面出现的问题也是比较的怪呀,我也没有碰到过。

网友:
我碰到过上面的问题,就是FET问题,或者是哪里虚焊,从新焊接后就没问题了

楼主:
昨天一天仔细把飞控板焊接完成了,可检测发现,5V输出端与地短路,晚上检查到很晚也没有找到问题,如下图,先从7805开始查,把它焊开,测试没有问题,再顺着电路,凡是有5V输入的都测试了,都是与地短路状态,真是郁闷啊,虽然焊接技术差点,但也足够仔细了,真是看不出来哪里接地了,请各位帮忙,多谢。

网友:
看样子,焊接很成问题啊~~还是仔细查查吧。

网友:
短路好查 去掉1些器件看看 就是了

楼主:
没有焊接过贴片器件,以前没整过电子类玩意,让各位见笑了,不过通过不断的解决问题做这个东西才有意义,我再按电路把可能出问题的器件排查排查。焊接这些器件都是非常小心,一是怕烙铁(风枪)温度高对器件有损害,二是没有经验,焊点不知道怎么弄的圆滑,呵呵,还要继续。

谢谢二位:pitolan、luzhengmao。

网友:
加油! DIY就是在无尽的折腾中找乐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