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GTM900B的问题,单片机无法收到GTM900B的回应

楼主(2009-08-09):
函数名称: UART_init()串口初始化函数
// 函数功能: 在系统时钟为11.059MHZ时,设定串口波特率为9600bit/s
//             串口接收中断允许,发送中断禁止
//--------------------------------------------------------------------------------------------------
void UART_init()
{
unsigned char m;                      //初始化串行口和波特率发生器
SCON =0x50;           //选择串口工作方式1,打开接收允许
TMOD =0x20;           //定时器1工作在方式2,定时器0工作在方式1
TH1 =0xfd;            //实现波特率9600(系统时钟11.0592MHZ)
PCON = 0x80;
TR1 =1;               //启动定时器T1
ET1 =0;
ES=1;                 //允许串行口中断
PS=1;                 //设计串行口中断优先级
EA =1; //单片机中断允许
}
//------------------------------------------------------------
void com_send_char(unsigned char ch)
{
   SBUF=ch;
   while(!TI);
    TI=0;
}
void com_send_string(unsigned char *str,unsigned str_len)
{

unsigned int k= 0 ;
do
{
com_send_char(*(str + k));
k++;
} while (k < str_len);

  }
//--------------------------------------------------------------
//--------------------------------------------------------------------------------------------------
// 函数名称: com_interrup()串口接收中断、不中断处理函数
// 函数功能: 接收2位数据到数据缓冲区
//--------------------------------------------------------------------------------------------------
void  received()
{unsigned char n;
    while(RI)
     { RI=0;
  n=(*RECEIVR_buffer);
  n=SBUF;
      RECEIVR_buffer++;
}
}

//--------------------------------------------------------------
//--------------------------------------------------------------------------------------------------
// 函数名称: 清除缓冲区
// 函数功能:清除接收到的i位数据
//---------------------------------------------------------------
void clr(unsigned char *m,unsigned int i)
  {
  unsigned int k;
   for(k=0;k<=i;k++)
{
m=0xff;
m++;
}
   }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p;
UART_init();        //初始化串口
//首先发送一次数据作为测试
L1: com_send_string("AT\r\n",strlen("AT\r\n"));
//com_send_string("AT\r\n",strlen(RECEIVR_buffer));  只发一个字母
     delay(10000);
received();
     p=strstr(RECEIVR_buffer,"OK")  ;
if (p=NULL)
{ goto L1;
}
else
{
     clr(RECEIVR_buffer,8);
}
      //设置短信方式为TEXT模式
L2: com_send_string("AT+CMGF=1\r\n",strlen("AT+CMGF=1\r\n"));
  delay(10000);
  received();
    p=strstr(RECEIVR_buffer,"OK")  ;
if (p=NULL)
{goto L2; }
else
{
clr(RECEIVR_buffer,8) ;
}

     //设置短信接收方
L3:com_send_string("AT+CMGS=",strlen("AT+CMGS="))  ;
com_send_char(0X22);
com_send_string("13814426338",strlen("13814426338")) ;
com_send_char(0X22);    //发冒号给串口
com_send_string("\r\n",strlen("\r\n"));
  delay(1000);
  received();
    p=strstr(RECEIVR_buffer,">")  ;
if (p=NULL)
{goto L3; }
else
{
  clr(RECEIVR_buffer,8) ;
}
   //设置短信内容
L4: com_send_string("hello",strlen("hello")) ;
   com_send_char(0X1A);
   delay(1000);
   received();
     p=strstr(RECEIVR_buffer,"OK")  ;
if (p!=NULL)
{ goto L4; }
else
{
  clr(RECEIVR_buffer,8) ;
}

   while(1)
  {;}

}
请高手看看给指点
单片机无法收到GTM900B的回应

网友:
调试程序还是一步一步来吧!
1.先让单片机和PC上的串口调试。确定单片机串口发送数据和接收数据程序已经调试成功。
2.再和GSM模块连接。确定GSM模块能正常开机。(不妨给模块拨个电话,听听模块开机成功没)
3.确定发送AT,能收到OK。

网友:
楼主,你这是直接发送的字符串啊??我用串口调试,前面发送AT,可是我串口助手收到的怎么是"A",而不是“AT”呢??
你确定模块收到你的指令了吗?而且能够执行你的指令?比如可以打电话?
还有,我的一个猜测哈,模块返回的不一定就是这俩字符“OK”吧?是不是还可能还有回车呢??

网友:
但是这样com_send_string("A T\r\n",strlen("A T\r\n"));AT中间加一个空格就可以收到完整的“AT”了,为啥呢??
楼主有什么进展没有啊?

楼主:
先回复1楼:我是按照顺序来的,和PC通讯无误后才往模块的,谢谢

2楼:我觉得程序ok,没查出问题
这几天耽搁了

楼主(2011-05-04):
用单片机控制GTM900b做短信处理的 ,单片机采用内部RC 8M振荡
两者的收发端都是通过MAX232芯片处理的,单片机是MEGA16,现在问题是各自与电脑通信都OK
现在监听到单片机发送“AT”,模块一直回复“ERROR‘
以为是波特率问题。可是改动波特率仍然不对

网友:
都快两年了,大哥还没有调试出来啊。。。

if(p=NULL) 是不是这个地方出错了?
感觉应该是if(p==NULL),不知道是不是你的笔误。

楼主:
回复 网友A:

之前转去做别的了,上次的很早调试OK了,
最近换又出来了问题
以为有不同的地方,所以提出来
发现很怪异的现象:发AT回复ERROR,但其他命令OK,仍然可以短信和拨打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