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研华PCM-1823嵌入式主板,这个如何装系统啊?有人知道吗?能否指点一下?

楼主(2009-08-09):
如题,谢谢!

楼主:
图片太大,再上传一个。

楼主:
另外我在研华的主页上找不到这块板的资料,应该是太旧了吧,谁能提供一下资料?谢谢!

网友:
这是块pc104板子,需要自己装系统,可以装disk on chip里面(烧写),板子上应该带cf卡接口,找根小一号的ide线,跟普通硬盘一样操作,当然也可以从头定制操作系统,尤其linux

楼主:
多谢LS的!disk on chip是像EEPOM那样用编程器烧写吗?还有这个没看到有CF接口,倒是有软驱接口和在图4中看到的IDE接口,如图4这个接口在那个disk on chip 芯片旁边的,一般IDE是40针的,这个是44针的,这个与平时的IDE有什么不同?还有这个有一个PS/2的接口,但是我接上键盘在开机启动时按delete进入CMOS却没有反应,不知道此接口是不是标准的PS/2,能否接上我们一般的电脑键盘。

网友:
这上面的BIOS供电好像用的CR2032一次电池,能维持多长时间?像工控机对电池维持时间有没有要求或限制?

楼主:
这个跟电脑主板是一样的,启动的时候也是电脑BIOS启动的界面,里面的电池跟电脑主板的作用一样,只用于时钟运行和保存BIOS设置。

网友:
找个软驱,用张DOS盘启动起来,DOC2000能FDISK成一个FAT16的DOS主分区,然后再用FORMAT C: /S格式化成一个可启动的分区。然后怎么玩,就看自己的了。这个可以跑WINCE,直接把做好的NK文件放到这个分区上,使用loadcepc来启动。

那个PS2接口应该是键盘鼠标合二为一的口,键盘鼠标电源地公用,各自有各自的时钟线和数据线,正好6个插针,自己买个PS2公头转出来测一下就OK。

这个板子应该还能带起小容量的IDE硬盘,2.5英寸的。

网友:
就是一个PC机, 而且 disk on chip 早就停产了, 市面上不是假货就是旧货, 以前用过这种板子和这种电子盘裁剪LINUX, 难用的要死. 最后换成44针的IED电子盘了.

楼主:
多谢7楼苹果猫!再请教一下那个DOC2000,拿软驱启动之后它就成为默认的C盘吗?还有那个2.5寸小硬盘IDE口是44针的吗?不好意思本人没有IDE接口的小硬盘,我的笔记本也是SATA接口的。还有这个能支持多大的硬盘有人知道吗?还有这个的CPU 是AMD 486 133M的,DIM的内存本人也只能找到一根本32M的插上可以认出来并启动。

网友:
如果你曾经使用过DOS系统,那就一点问题也没有。原机不知道是啥系统,所以软盘DOS引导起来不一定是C:。
如果不是C:,就要使用FDISK进行分区,分成一个活动的主DOS分区,格式选FAT16,然后用FORMAT进行格式化,按照上面我说的命令格式格式化完成,去掉软驱重启机器,成功的话DOC2000能作为C盘将DOS引导起来。

2.5寸的IDE就是44针的,或者如楼上某位说的用工业电子盘,44PIN的,和硬盘一样使用。这个板子不知道能支持多大硬盘,应该是不大,因为实在是比较老了。

楼主:
呵呵多谢LS的!有空试试!我是做电脑方面的,软件不成问题,主要是现在软盘难搞啊!卖回来的基本用不了,用的也只是只能读写一次!软驱我倒是还藏有差不多10个。

楼主:
这个的鼠标键盘只有一个接口,谁能提供一下如何分离为鼠标键盘的接法?谢谢!

网友:
要转接线,淘宝上3~5元一跟,类似于这个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0db2-b4d4f45290fb0cda0cbb082d8d85f124.jhtml?cm_cat=0

楼主:
LS的知道这个里面具体的线路连接吗?

网友:
随便一个工控板的手册上都有。

楼主:
多谢LS的!回去试接看看!

网友:
工控的鼠标键盘线在机子上一般都是共用电源和地的,需要转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