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推荐一款10V稳压芯片

楼主(2009-08-09):
称重传感器上用的电源,非可调的,要求尽量精确在10.0V
7810这种太糙的就免了

网友:
用2个LDO,比如LM2940叠加起来,不过性能是否会变劣就难说了。

网友:
提这要求是上个世纪的,那时没有MCU,靠指针表,所以所有参与处理的量都要准,稳,现在有MCU处理,只要稳就行,准是可以修正的

网友:
AD588
LTZ1000
绝对能满足你的要求了

网友A:
LTZ1000不是10V的,而且只是稳定度高,初始精度并不高……

AD587/588比较适合。

网友(2014-09-22):
引用 网友A:
LTZ1000不是10V的,而且只是稳定度高,初始精度并不高……

AD587/588比较适合。 ...

问一下,查了ad588手册,ad588电流输出10ma左右,能带动传感器吗?又查了开尔文连接,也没整明白,
我是菜鸟,遇到和楼主一样问题,求解释,谢谢楼上

网友(2014-10-24):
楼主只要求到0.1V,所以可以用基准+运放+三极管稳压的方法。
比如先稳到12V然后再稳到10V,三极管不会太大负担

网友:
AD587/5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