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玻璃纤维板用什么胶粘接?

楼主(2009-08-09):
如题  玻璃纤维板用什么胶粘接?  谢谢

楼主:
502胶水  能否粘接玻璃纤维板?

网友:
鞋博士,好用.

网友:
502胶水也行,但没其它的牢

网友:
环氧树脂

网友:
【楼主位】 dayubobo 于水情

玻璃纤维502占不牢, 碳纤维则可以用502

玻璃纤维最好用树脂。

网友:
表面打毛,环氧树脂粘之

网友:
7楼说对了

网友:
环氧树脂。。玻纤基板 就是玻纤布+环氧树脂压制的。。

网友:
环氧树脂,504

楼主:
好的 谢谢各位好心人  那我在哪里能买到呢?建材城?多钱一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