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问下魏坤的示波器的屏幕可以用2.4寸黑白的么?

楼主(2009-08-09):
rt,彩屏太贵,能用2.4寸黑白的么?
节省成本ing……
没钱……

网友:
这个问题菜得不能再菜!第一版就是用黑白的!而且DIY的示波器几乎都是用黑白的。
建议先动一下脑再发帖,不要浪费论坛的资源。

网友:
不是菜,应该是问程序能直接驱动黑白屏不?

网友:
但如果驱动stn的黑白屏的话更贵,一块屏的300多。

网友:
楼上(2楼)看清楚再说

“rt,彩屏太贵,能用2.4寸黑白的么?”

还有,论坛也讨论过这类问题,稍微留意,都会在论坛得到一些信息:普通单片机只能驱动带有控制器的液晶,单片机IO口的速度太慢,这是也是一个菜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