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单片机实现舵机调速并且使之不抖动?

楼主(2009-08-09):
RT,谢谢。

网友:
详细解释,没看懂,舵机不是调速的是位置反馈的

楼主:
所以舵机调速是不是很难?

网友:
舵机最多转半秒就定位停了,调速的要求是连续转,你想拆了反馈电位器让它持续转?

楼主:
就是定位的时候别让它那么快,以低一些的速度定位不行吗?

网友:
你可以慢满变动控制的脉冲宽度,这样一来舵机就慢慢跟随

楼主:
但这样很抖啊。

网友:
那要改齿轮箱降低转速了

网友:
如果會抖通常原因有二:

1.驅動電流不足
2.PWM波的步級分割度不足

如果你想做到梯型控制那樣,你可以把舵機拆了,電位計直接回饋到AD,馬達接H-Bridge,直接用uC控制。
你可以參考 「挑戰 RC伺服機的任務 !? 」系列討論
http://chipware.myvnc.com/phpbb/viewforum.php?f=20&sid=c3f72ce80cac8f63bfae2a27c3552d02

你的問題是老問題了....^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