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ads830封装库,大家不要拍我

楼主(2009-08-09):
准备画下示波器的电路板,在protel里面画,求ads830封装库,新手,不会画封装,大家不要拍我

网友:
不用画,25mil/0.635mm引脚间距的SOP-20,找找库里有没有现成的。

网友:
来,乖,摸摸头,不喷你,ssop20,自己画下1分钟的事情,你要是封装库都不会画,那就建议你不要去做pcb了,直接先用原理图吧。

楼主:
楼上的让我很汗啊,我刚学画pcb,画了两个pcb都是用现成的库,不知道怎么画,等下找书看看这么弄这个

网友:
用向导生产库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