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视距遥控、(自稳定)无人机(直升机)设计方案草稿!

楼主(2009-08-09):
让昂贵的“(进口)平衡仪”见鬼去吧:地心引力之利用发现。
大家都不希望:自己的飞机坠机吧!?!

希望是一推_油门飞机升空,所有舵面回中悬停,然后就把遥控器仍在旁边,切换控制权到笔记本电脑上,用笔记本电脑软件发命令:飞机变化高度到地平高度200米、然后向北飞900米、再转航向到XXX 。。。(已经不在视野范围内了)然后再执行“侦察”“空投”。。。任务完成后,笔记本电脑直接发‘返航命令’,很狭义的无人机了。。。飞回降落空域后视空域开阔情况在改由遥控器降落。。。这样玩直升机也乐趣多多呀! !

要实现这个乐趣,俺得首先从‘陀螺仪’做起,前些天测试了传感器芯片,今天构造了一个简易的‘陀螺仪’测试平台。也看了一些昂贵的进口‘平衡仪’的宣传,什么红外线的,应该说平衡的效果是有的,但是那么一小点电子元件值不了那么高的价格。。

 最近也在关注‘大型共轴双桨’的旋头设计,今天弄来个LAMA V3用一块1000mAH的电池,一口气不触地飞了12分钟。发现这个小飞机无论你怎么乱打升降舵和方向舵,只要油门轰得大,它就不会坠毁。(开阔空域、别撞墙壁 )
这难道不是最好的平衡仪吗!
————地心引力——!
其实“红外线平衡”或者其它传感方式的平衡仪,都不如这个‘地心引力’平衡仪的效果好。。。

航模陀螺仪、不可能与真正的航空陀螺仪去比技术指标,什么零漂、温漂、最低感度,等等指标。。。俺也琢磨了不少时间、感觉单纯依靠航模陀螺仪、就算是三轴陀螺仪也无法使航模直升机长时间(4小时或以上只轰油门)自由飘空。——其原因很简单:由于航模陀螺仪的各种漂移、直升机会失去平衡坠毁。也就无法实现超视距的遥控飞行。。。
此时此刻:问题有解了  。
在‘大型共轴双桨’的上层桨,保留一个小小的平衡锤 ,这个小小的平衡锤所起的作用,只要能足够抵消航模三轴陀螺仪的各种漂移就可以了。哈哈,不用占太多的重量,也能大大增强直升机抗风能力。。。
——————————————————————
归纳一下:“大型共轴双桨”直升机,旋翼半径可以设计到90厘米,下层旋翼为顺转、可变桨距、只用贝尔控制,上层旋翼为逆转、固定桨距、只用希拉控制;上层桨同时受一个小小平衡锤的牵引,机尾保留一个小的电动机驱动尾桨做快速锁尾之用,动力设计应该采用“对称双缸汽油发动机”,以实现低噪音、低震动的长时间飞行。 。(载重能力不知道能不能做到10Kg)

Y轴寄生响应测试道具。 (原文件名:Sunp0048.jpg)

陀螺传感芯片寄生响应测试。 (原文件名:Sunp0047.jpg)

规划设计中。 (原文件名:Sunp0058.jpg)

规划设计中。 (原文件名:Sunp0056.jpg)

网友:
不知楼主要表述什么好东东,能否详细些!

网友:
直昇機可以透過Gyro長時間自動滯空,這是沒有問題的。因為在直昇機上的陀螺,是不作角度積分的,作用在於抑制直昇機滯空時,角速度保持為0(抵抗外力影響)。因為直昇機本身是自穩定機體,只要沒有外力影響,本身就是穩定的。這個跟四軸的思路是不太一樣。至少目前看到的四軸都不是自穩定機體。所以需要加速規放入做姿態估測,讓四軸穩定飛行。因為四軸是穩定飛行,所以可以假設加速規量到的就是重力(外力項小)。這樣Gyro和加速規作Kalman Estimate,以估測四軸姿態。

不過因為目前論壇上的姿態算法,陀螺儀和加速規的協方差都是固定值,變成要去調到一個較好的值去用。但事實上比較不切實際。因為加速規受到外力的大小應該跟其信賴度相關。這個可以透過DCM去確認來調整。當然,也有一個簡單的方法,就是直接計算三軸加速度分量的合力產生的加速度是否為1g,根據差異決定加速規信值。這個我在之前做的玩具用過:

http://diydrones.com/profiles/blogs/flying-guide-dog-just-for-fun 效果還不錯,回頭找一下測試的圖放上來。

如果是用Copilot的東西,就是你說的紅外線平衡,這個有一些限制:1.天候不好時不能用2.低空有建築物會干擾3.靠近山區會干擾。除此之外,基本上這是好物。尤其是飛機類,飛行高度夠高的話,穩定性是很好的。

网友:
不错哦,可以做便宜的飞行器了。楼主要开源啊!

楼主:
谢谢,楼上的几位,,但是关于‘直升机’是自稳定系统的说法,,我觉得是有条件的!!——现在大多数航模直升机都只有Z轴配备了一个陀螺仪,在正前方和侧面,一旦因风吹等外来干涉,造成扰动,直升机是会发生越来越大的倾斜直到坠毁!!

理论上讲:直升机装上:三轴陀螺仪就能实现自稳定,,但实际情况大家都知道:陀螺仪是有零点误差和温度漂移的!!所以,若是在失控情况下仍然是要坠毁的!!(红外线平衡仪、确实有效果,也有局限性和价格高)

我顶楼帖子的想法是:找到一种便宜的方法(相当于:小机械稳定器),只需要用来抵消陀螺仪的零点误差和温度漂移,同时不过分丧失直升机的操控能力。(不像目前的LAMA V3,过分依赖机械稳定,结果丧失了一些操控能力、抗风能力很弱!!“无风的效果很不错”)

总之::目的是做一个“便宜的”,可以超视距遥控的航模飞行器。。飞行器自稳定之后,双向遥控、遥测、GPS修正等,才有用武之地、啊!!

网友:
g921002分析的在理,卡尔曼滤波如果噪声的协方差设为固定值,通过手工调整,只能适应一定的情况,情况复杂了一定不行。比如平飞的时候用手从侧面敲击一下四轴,这时四轴会猛的向手的方向倾斜。如果使用加速度计的三轴平方和为g的平方作为判据来评价加速计的可信度,效果就好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