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高手!CC1100进入wor状态产生干扰

楼主(2009-08-09):
本人用cc1100接收数据,因为使用电池做为电源,想使用wor降低能耗,但一旦启动wor就产生干扰,不停出发mega8产生中断信号。
我原本使用的GDO信号为0x06,即收到sync头即触发中断;后来改为0x07,还是不停触发中断;而直接进入rx状态或者idle状态均不会出现干扰,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啊,急死我了!

以下是我的wor设置函数
//-----------------------------------------------------------------------------------------
//函数名:CC1100_Wor()
//输入:无
//输出:无
//功能描述:CC1100模块睡眠唤醒模式设置
//-----------------------------------------------------------------------------------------
void CC1100_Wor(void)
{
#ifdef _DEBUG_
        printstr("going to cc1100 wor...\r\n");
#endif

        halSpiStrobe(CCxxx0_SIDLE);
    halSpiWriteReg(CCxxx0_MCSM2, 0x00);                // RX_TIME = 0 => duty cycle = 12.5%
    halSpiWriteReg(CCxxx0_WOREVT1, 0x0c);   // EVENT0 = 0x0ccc => Tevent0 = 95ms; Trx = 12.5%*Tevent0 = 11.8ms
    halSpiWriteReg(CCxxx0_WOREVT0, 0xcc);
    halSpiWriteReg(CCxxx0_WORCTRL, 0x38);   // EVENT1 = 3 Tevent1 = 346.15 us; RC_CAL = 1; WOR_RES = 0
        halSpiStrobe(CCxxx0_SWORRST);
        halSpiStrobe(CCxxx0_SWOR);
}

网友:
寄存器初始化或者复位没有没有成功,先不进入WOR看能否收到数据.

楼主:
是这样的,我用买来的cc模块+开发板来测试程序时,wor工作是正常的,但我现在用自己画的板子来调试,就出现了wor干扰的问题。不知道在布线的时候是不是要特别注意什么地方?上回画板子m8和cc1100直接共地,结果连_发数据都成功不了,后来分开接地排除了一部分干扰,发数据总算正常了,但启动wor后又不断触发外部中断,无法正常接收数据。。。。。。

网友:
你的晶振可能不准确或者电路有问题, 内部没有锁定, CC1100复位不成功, 检查硬件.
M8和CC1100可以共地.

网友:
可能是CC1100坏了, 我焊坏了3片CC1101。

楼主:
如果我的cc芯片底部没有接地,会导致这样的干扰产生吗?

楼主:
没人理我了,自己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