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充电器原理的问题

楼主(2009-08-09):
我看论坛里面的充电器基本上都是用单片机的PWM驱动MOS管开关bust升压做的,但是充1.5v的电池和3.8v的电池,5v电源不是都够了嘛?

为什么还要bust呢?

网友:
是buck不是bust……
Buck是降压,boost才是升压。

5V充1.2V的NiMH,恒流1A,,电池输入功率1.2W。
如果用线性调整管,管子上的电压是3.8V,功耗3.8V * 1A = 3.8W,需要颇大的散热片。
用开关调整管,假设转换效率75%,开关管、续流二极管和线圈上的总功耗是1.2W * 25% = 0.3W,不需要散热片。

楼主:
喔,谢谢解答!

像2596这样的开关稳压IC也就是差不多是这个buck的原理吧?

网友:
LM2596就是一个buck convert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