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2576电源翻转电路(稳定版)(工作原理在protel图里)

楼主(2009-08-10):
3A正压转负压电路.ddb

主要是为把+5V电压 转换出一个-5V电压用

采用 LM2576-ADJ 3A输出可调电源芯片制作,开关频率50KHZ

该电路的典型应用是降压,因为是斩波式降压,所以效率比较高能达到80%
输入电压5V~40V,输出1.2V~37V
代替DCDC模块和7805等效果都不错

3A正压转负压电路
输入电压4.5V~30V 输出-1.25~-25V 最大电流可接近3A,静态电流10mA~20mA
可以用于需要负电源的场合
成本较低 LM2576-ADJ为1.5元/片

LM2575为最大电流1A的芯片,可以直接替换
LM2595,LM2596开关频率150KHZ,需要的电感能小一些,但开关损耗可能就大一些,引脚都一样

如果购买,可能会遇到假货,LM2575直插假货和LM2596贴片假货都遇到过
LM2576质量还不错,直插贴片都正常

这张图比较小,大图看rar的protel文件,原理带着解释

楼主:
这个电路是制作相当不容易,没有加保护时,芯片在1,2V导通后,就跟短路一样、

加了保护以后,效果相当的好,静态电流也不错

网友:
自己按datasheet里边的负电压输出方式,做出来的不能用

学习了

网友:
D2,U2,R2这部分应该是实现软启动功能的作用,D1,U1,R1这部分做过压保护功能,之前看过一个关于用LM2596做高压应用的讨论,就是如何实现DC+65V输入DC+40V输出,发现思维方式很重要的。

网友:
推荐   点击此处下载 ourdev_469357.pdf(文件大小:331K) (原文件名:AX3007-V1.4.pdf)

网友:
不错,刚用上LM2576

网友:
fHimemhacker F.H.
----------------------
请问D2,U2,R2保护的作用是不是在2576未能正常工作时保护
D4的作用我还是不明白

网友:
请教楼主,一些疑问:
1. 光耦可以用三极管代替,为何不用三极管?
2. 过压保护电路,当输入电压过压->电路保护->芯片不工作->输出负压减小->不再过压->芯片恢复工作->再次过压保护,有没有这种打嗝现象?
3. 输入电压过压保护是否有效?电压过高时,内部管子不管是否处于工作状态,要击穿的还是会击穿。

楼主:
还是【12楼】 cowboy 专业啊,先赞一个

1.三极管我也试过,比较麻烦,效果不好,不如用光耦简单。
  楼上如果给个三极管的电路很欢迎的。

2.这个问题还真没考虑过,过压只是起个保护作用。

3.没用,正如所说的:电压过高时,内部管子不管是否处于工作状态,要击穿的还是会击穿。

这个负压产生电路,主要是启动时需要个瞬间较大电流。若输入电压很低时就导通,电路会一直导通下去,跟短路一样。

过压保护,主要限制输入和输出的电压差,在输出可调电路中,防止调节时负压太高,损坏管子

平常的用于12V以内的转化,过压可以不接的

网友:
做个记号,慢慢研究

楼主:
如果按照手册上的电路出问题,可能跟电感有一定的关系。

标准电路,nobodywillknow 调的,说把电感改小后就好用了。

网友:
用三极管替代光耦的电路:

电感确定后,输入电压和输出电压范围是不能随便调整,受到一定的限制,还有,输入电压较低,或输出电压较高,3A的电流是达不到的。

楼主:
楼上的电路不错  谢了.

分析了一下,是可以的.

看来   cowboy    是高手啊.   学习

楼主:
【16楼】 cowboy
的电路,把高压保护去掉也没有关系,平常使用足够

网友:
嗯,之前也说过高压保护意义不大,过压时该烧的还是会烧。

楼主:
楼上说的对

原来是为了在输入一定得情况下,限制输出电压用的。

实际中也有点用,但基本上的应用都是输出恒定的就没有太大必要了

网友:
可以考虑把过压信号反馈到FB引脚。

网友:
LZ反转的最大电流?也有3A?

网友:
正在考虑如何学习使用LM2576 ,谢谢楼主,原以为用DATASHEET中典型电路就可以了.

网友:
想确定一下:用三极管替代后的电路如果不要高压保护的话,是不是把R1,D1,Q3去掉就行呢?
谢谢。

楼主:
楼上正确,高压保护只起到一定得作用,如果是输入输出相对稳定的条件,可以去掉的。

其他几个二极管和稳压管,是为了使电路软启动用的,比手册上的电容电阻延时启动更可靠。

改为三极管后,电路更简单,效果不变。

电路适用于需要负电源的场合,如果对纹波有要求的话,请增加滤波电路,或者改用更高频率的LM2595,LM2596等芯片

网友:
是的,效果不错。

制作的时候没另外加滤波电路所以纹波比较大,有0.1V左右。

一般要怎样滤波才能获得纹波比较小呢?
这样接可以吗?

两个电解电容极性接错了,是反过来的。

楼主:
可以考虑中间加个电感或电阻试试

楼主:
再次 你的 图上的电容方向错了

网友:
嗯,试试。我有说明那两个电容接反了的,呵呵

网友:
这个帖子有价值。赞!

其说明书中也好像有转负压的介绍吧?

网友:
要注意了 LM2596 与LM2576的1,2脚功能是反的。

楼主:
【36楼】 lgl_debug   手册上的是一样的啊

网友:
手册里也有负压变换电路和低压锁定电路的详细介绍,和楼主的大致相同。

网友:
值得留个记号

楼主:
【41楼】 cowboy   多谢

这个电路应该不错

网友:
数据手册里面2576或2596的负压接线图原理和LZ一样(2576还有另一种接法),都是2接地,1对2正压输入,然后3对2负压输入,这样1对3的电压差就相当大了。

当使用2596的时候,由于1脚对3脚最大压差为40V,这样就限制了输出电流,当3脚输出-12V(对地即对2脚),1脚最大正压为28V(对地即对2脚),此时电流最大只能达到1.6A左右的样子。在数据手册有个图大家可以自己去看

这种接法的缺点是当输出的负电压的绝对值很高时,电流最大值就会特别小。

楼主:
哦 多谢楼上  学习

网友:
LM2576  是1.5美金吧,不是人名币吧?

网友:
前几天按照  【16楼】 cowboy   的电路图  (去掉了过压保护部分),弄出来了能正常工作。

昨天又照那个电路图弄了两个,都不能正常工作,一上电就烫。不知道什么问题....

网友(2009-09-09):
LZ能不能指点下呢?还是找不出问题。

谢了

楼主:
【52楼】 ozo

监视一下电流是多少。

也有可能是2576芯片的问题。

你把电压从0,逐渐升高,看是不是4.5V才开始工作。

输入电容最好大点,1000uF左右。可以实验下。

【41楼】 cowboy
也有个电路可以参考下

【16楼】 cowboy
电路,Q2  be两端并联10K电阻

网友(2009-10-29):
好东西谢谢楼主的无私分享,分析的很详细

网友:
41楼手册的Vth计算有误 应该是
Vth = Vz1 + (R1+R2)/R2 * Vbe = Vz1 + 3Vbe

网友(2009-11-29):
请问楼主输入3.3V,能输出-5V吗?我需要

楼主:
【64楼】 shiqiang

3.3V的话,储能电容可能会需要更大一些。

然后启动的电压要设为3V~3.3V   可以试试。

网友:
mark 听高手讲课

网友:
楼主如何将启动的电压要设为3V~3.3V?

网友(2010-05-24):
这个好啊

网友(2010-08-14):
留个记号 需要用的

网友:
慢慢消化。。

网友(2010-11-24):
请问楼主的电路板是在哪里做的?很漂亮,我不想再用万能板焊了

网友:
如果用在高压转低压(不是正压转负压),高压保护和软启动电路是否有必要,请LZ解释,谢谢!

网友(2012-11-30):
不错效率高啊不错

网友:
刚好需要用到谢谢了

网友:
正在搞这个,学习!

网友:
高手如云啊,学习了。。。。

网友(2013-02-05):
谢谢,此问题解决方法比datasheet的方法要好!GOOD!

网友:
keep it for referance!!

网友(2013-05-23):
刚好要做一个用,谢谢楼主,但愿好用

网友(2013-08-22):
之前用过2596,但没有用过负压,多谢!

网友(2013-09-23):
成本较低 LM2576-ADJ为1.5元/片

1.5元/片   100%假货

网友:
挺不错的思路!

网友:
mark,高手如云

网友(2014-03-03):
MARK一下,留着备用!

网友:
楼主很给力啊……

网友(2014-08-27):
正好遇到这个问题,不错的帖子

网友:
学习了多谢,长知识

网友(2014-10-16):
做个记号!

网友:
碉堡了,  这个他牛比

网友:
MARK,LM2596电压翻转及172楼实验结果

网友:
收藏,一看图就想到99se

网友:
这个电路不好做

网友(2014-12-17):
刚才搭了个电路试了下,见下图,把保护去掉,调成-15输出,试了下输出500ma就开始发热了,是2576发热,是怎么回事?有兄弟试过吗?原件都是正规代理商拿的,不会是假货的

编辑原因:加上图片

网友:
高手如云,学习了

网友(2015-05-21):
1.5元/片,100%是卖芯片人口中国产大芯片,就是山寨货,性能不能完全按照正规芯片的数据手册来。我已经受过伤了

网友(2019-11-14):
这个电路好   我收藏了   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