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买的笔记本,一次没用,就发现有问题,请各位给点建议?

楼主(2009-08-10):
买的时候,开了打印的发票。我想给他换一个,担心商家找借口,不给换,烦请各位给个能促使商家更换的方法。多谢!
    周六,我一朋友去华强北买了一个联想的Thinkpad SL400比笔记本,挺贵,要了4900元,结果,晚上回来开机一次后,什么也没做,正常关机后,过了一会,又开机,结果一直重启,我想给他重装系统,但是,重装的过程中,会出现蓝屏,看起来是硬盘坏了,我真是不敢想,联想的笔记本能做到这程度。
    朋友现在很郁闷,让我帮忙给处理一下!
    我没遇见这种,我是想最好给他重换一个,要不他会有心理阴影。毕竟挺贵的。

网友:
设置一下就行了,我一台SL500也是一样。好像是把SATA改成兼容模式

网友:
现在价格很透明,一定要买正版货

网友:
確定是硬件問題?

楼主:
感谢各位仁兄的热心肠,很感动!

    回1楼 hujh3116:我试试看,应该是修改BIOS的设置吧?
    回2楼 armok 阿莫:好好跟你学习与恶环境斗争,我查查服务条款!
    回4楼 chierchen 小刚;原系统是Vista,我想重装XP,结果,还没走到分区那一步,就蓝屏,看提示是硬盘问题!
    我现在试试设置BIOS!

网友:
硬盘坏与联想无关吧?硬盘又不是联想做的。联想也只是给各配件商打工的。

网友:
我是不会再买联想的任何产品

网友:
1,装系统前进bios把硬盘设为兼容模式。
2,安装系统
3,装硬盘驱动之后重启,在进入系统前把硬盘设回SATA模式。

装电源驱动前注意要先安装.net。

网友:
SL系列有两个个很扯蛋的地方:
1,光驱会自动弹出,我在bios里面把它禁用了也没作用。
2,触摸板太灵敏且无法调节,也无法禁用,一不小心鼠标就跑。
除开这两点SL其实用的很好,我的SL500买的时候才3600啊。
打联想的支持电话服务态度也不错。

网友:
楼上正解,看LZ的描述应该不是机器问题
装SATA接口的硬盘,要按照楼上的设置

网友:
sata模式设置问题,   把模式由achi改成ide ,装好系统后, 去下载硬盘的补丁, 然后可以改回到achi..

网友:
哈哈,完全同意,肯定是SATA没有设置成兼容模式,之前我也遇到过...楼主要先测试下再定论哦

网友:
或者直接找一张集成了SATA得盘装,什么问题都没有了......

参考:http://itbbs.pconline.com.cn/notebook/8734222.html

参照着做了张盘,SATA硬盘系统安装成功......

网友:
呵呵,看来LZ重装系统前没有上网查~

网友:
我的联想本本买了四年多了,从没出过问题,我的也是打印的发票。老板说保一年。

但后来去电脑城问了下我那本本是保三年的,不过现在不重要了,四年多了,早超保了。

我的型号是E600A 当时价格10500

楼主:
多谢各位!
现在正在重新安装系统:
确实需要修改BIOS的设置:改SATA为兼容模式
可怜我现在一个个下载驱动程序!
联想好不好我保持沉默!但是有一点和各位说明一下:我自己帮同学买过两个笔记本,当时都是电脑城装好,Ghost做好,回来就能用!一直没找过我!
    可是,这次,朋友自己去的,现在,听他给我说购机过程:我的感觉就一个“快”,不到二十分钟,就拿货到手,半小时就走人了。之所以这么有“效率”,我了解到:开机以后,里面会自动运行一个Vista安装,有两个客户要求给换成XP,商家说,他们没有Ghost盘,然后,那里没有网络,他就拿上Vista就走了。
     我回想了一下他从周六到今天早上的心情变化,我也郁闷了!
     -->周六激动-->拿钱购机-->讲价-->30钟搞定--> 回来开机一次,由于没有网络,怀着激动地心情,就想看看电影,插入光盘,播放器提示无法播放...!
     -->然后他静静等待-->关机再来,不断重启-->陷入郁闷-->重装系统-->冒出蓝屏-->忍受一晚上煎熬-->电话给我-->口气郁闷
     -->哪怕亏本也帮我退货-->我求助各位,满足他受伤的心-->各位建议-->我重新审视他的机器-->确认问题不严重-->我以朋友的信誉费口舌,劝说他,让他接受,给他承诺硬件没问题,是误会,消除他的心理阴影和创伤。-->他终于接受了-->我就真诚祈祷联想ThinkPad给我个面子,没让我难做人!真的!!!

楼主:
多谢各位!
现在正在重新安装系统:
确实需要修改BIOS的设置:改SATA为兼容模式
可怜我现在一个个下载驱动程序!
联想好不好我保持沉默!但是有一点和各位说明一下:我自己帮同学买过两个笔记本,当时都是电脑城装好,Ghost做好,回来就能用!一直没找过我!
    可是,这次,朋友自己去的,现在,听他给我说购机过程:我的感觉就一个“快”,不到二十分钟,就拿货到手,半小时就走人了。之所以这么有“效率”,我了解到:开机以后,里面会自动运行一个Vista安装,有两个客户要求给换成XP,商家说,他们没有Ghost盘,然后,那里没有网络,他就拿上Vista就走了。
     我回想了一下他从周六到今天早上的心情变化,我也郁闷了!真的:他们“快”了,我们郁闷了!请不要钻脚尖,我是在同等条件下做个对比而已!
     -->周六激动-->拿钱购机-->讲价-->30钟搞定--> 回来开机一次,由于没有网络,怀着激动地心情,就想看看电影,插入光盘,播放器提示无法播放...!
     -->然后他静静等待-->关机再来,不断重启-->陷入郁闷-->重装系统-->冒出蓝屏-->忍受一晚上煎熬-->电话给我-->口气郁闷
     -->哪怕亏本也帮我退货-->我求助各位,满足他受伤的心-->各位建议-->我重新审视他的机器-->确认问题不严重-->我以朋友的信誉费口舌,劝说他,让他接受,给他承诺硬件没问题,是误会,消除他的心理阴影和创伤。-->他终于接受了-->我就真诚祈祷联想ThinkPad给我个面子,别让我难做人!好吧?真的!!!

网友:
楼主看来装机经验不足啊,而且装XP的系统时驱动很麻烦,同学的戴尔独显本找不到很好的驱动,经常蓝屏。

网友:
联想还可以,各地服务看人的素质了
不管怎么说,也应该支持一下,有他在,国内的计算机价格就能稳定些啊
曾经购买过很多联想pc组网,卖系统,没出过大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