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用USB转打印口或串口的转换头推荐!

楼主(2009-08-10):
如题,最近把编程用的T23换成T60了,但T60没有打印口和串口,有没有USB转打印口或串口,质量稳定的转换头呢?
或者能不能用CH374 DIY一个?
主要是考虑兼容性。

楼主:
上面写错了,应该是用CH371来DIY。

网友:
你可以选择买底座或者买个光驱位的扩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