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L298驱动一个直流电机需要配置哪几个口

楼主(2009-08-10):
用L298驱动一个直流电机需要配置哪几个口?只配EN,IN1,IN2.在EN脚输出PWM,IN1与IN2配置一高一低就行了吗?

网友:
L298是驱动两相两极步进电机的,你要搞清楚你是驱动什么电机,最好用L297控制L295,程序比较简单

楼主:
终归把它给做出来了,这样配置能行.可能是电路设计有问题,单片机运行起来不是很稳定.我用的是16L 8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