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p2515 滤波屏蔽的问题

楼主(2009-08-10):
滤波寄存器0设成c6 ca 00 fa
屏蔽寄存器0设成ff ff ff ff
启动屏蔽滤波后(接收符合滤波器条件的所有带扩展标识符或标准标识符的有效报文),当我发送扩展帧的时候没问题,可以按照实现设置好的屏蔽过滤,但是一发标准帧,就会接收到 ID:80 0 0 0  DATA:0 0 0 0 0 0 0 0,然后不管发什么数据帧,都接收不到了,为什么会这样那??

楼主:
有朋友遇到这种情况吗?

网友:
我也用MCP2515,但是没有遇到这种情况

楼主:
【2楼】 farmer
能看看你怎么设置的吗??和我一样吗?

网友:
http://www.ouravr.com/bbs/bbs_content.jsp?bbs_sn=3472775&bbs_page_no=1&search_mode=3&search_text=farmer&bbs_id=9999
我就是参考里面的代码写的

网友:
楼主搞定了吗? 我也遇到类似问题了,倒

网友:
我的问题解决了,我开始接受500kbps,1Mbps,结果atmega8处理不过来,数据量大了,就乱套了,

现在直接mcp2515 硬过滤,M8就不那么忙了

网友(2012-10-21):
滤波寄存器 屏蔽寄存器怎样设置的啊 才能得到想要的帧,比如想到00f003,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