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使用cy8c24423用于电容式触摸按键设计,如何搭载CSD模块?

楼主(2009-08-10):
小弟 刚接触cypress的单片机,指定了 24系列的 用来做电容式触摸按键。。但是在搭载 CSD模块上 出现问题。。不知如何搭载。。。
谢谢  是否需要外接其他分立元件? 请指教

网友(2009-11-07):
不是要外接电容和电阻么

网友(2009-12-11):
一个按键对应一个IO口,除此之外还要额外两个IO,一个连4.7n 1%的电容,另一个4-10K的电阻,这两个IO有特殊要求,具体可以参照CSD的datasheet,之后就是拖个CSD的模块,然后在wizard中按照scematic把按键分配好,最后调整灵敏度就好了

网友:
cy8c24423  根本没CSD。 21434

网友:
专业代理分销CYPRESS系列电子元器件,货源充足,价格优势,若有需求请联系以下方式:
    公司名称:深圳市超越科技电子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一:深圳市福田区中航路都会100电子城B座26G
    联系电话:86-755-83041400 传真电话:86-755-83013601
    M S N:cxssam@hotmail.com   陈先生
    公司网址: www.hkcydz.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