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思路,请搞监传感的的朋友进来讲讲!

楼主(2009-08-10):
请问,水质监测,例如,PH,各种元素含量,以及温度等常见参数的采集。

是需要一个传感器,还是有综合的,比较好用的是哪些。

网友:
温度用温度传感器,PH用ph传感器,再组个小网络,不知道能不能满足你的要求。一个传感器就搞定,难啊

楼主:
我想要这些
PH,色度、浊度、pH、电导率、总硬度 铅Pb、汞Hg、铬Cr、镉Cd、砷As、六价铬Cr6+、二氧化硅、铬Cr、钡Ba、银Ag、铍、铋、钴、锑、钒、铟、铊、钍、铀等

测试目标是水

一个搞不定,那这些是否每个都有对应的器件。我就想那些成熟的监测设备的是怎么做到的

网友:
不会吧,要真有这样的传感器,那才叫强。

不明真相的群众飘过。

楼主:
我想是否有像,紫外线、温度、气敏传感器那样的器件。可以组合起来采集现场数据。

但是这水中的PH和重金属指标,是否也有类似上面提到的那几个传感器一样小巧,价格低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