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一个问题:用progisp对AVR下载程序时弹出chip enable program error是什么原

楼主(2009-08-10):
是一个刚买的USBASP(可能是USBISP),不知道两者有什么区别,好像不能用CVAVR编程烧入。

楼主:
哈哈,找到原因了,搞了一下午,原来是ATmega16芯片是新的,默认内部时钟1MHz,当改成4MHz的时候,问题就解决了,估计是下载速度匹配问题。

网友(2011-10-03):
试试用有源晶振振一下它……再在在源晶振的板子上编熔丝位……